怎样制作CAD模版,并保存在哪里

楼主(2011-08-03):
如题…………………………

网友A:
模版现在网上很多,可以找来改改直接用,也可以自己照着标准自己画,保存为DWT格式,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版现在网上很多,可以找来改改直接用,也可以自己照着标准自己画,保存为DWT格式,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

网上有模板么?我还不知道,一会上百度搜搜……谢谢你呀!还有模板里一般都设置好什么?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格式、点样式?还有其他经常设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