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用锻造的多吗?

楼主(2011-08-03):
冲压和锻造...对于钣金这边是如何界别的?

网友A:
这是两种概念,钣金有个明显特点,就是零件截面厚度是一样的,钣金是通过对金属板材剪切、弯曲、冲压等手段加工成零件。锻造是通过对金属块锻打,主要目的是初步成型和使材料的内部更致密均匀,为后面的加工做材料性能和形状上的准备,主要的设备是空气锤,一般加工出来的是机加工零件的毛胚。

网友B:
钣金加工是锻造的一个小分类,但是有区别于锻造,钣金适合加工比较薄的而且厚度一直的产品,锻造适合加工比较厚 的物品,模具 也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种概念,钣金有个明显特点,就是零件截面厚度是一样的,钣金是通过对金属板材剪切、弯曲、冲压等手段 ...

那我做冲压的这一块,冲床该如何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加工是锻造的一个小分类,但是有区别于锻造,钣金适合加工比较薄的而且厚度一直的产品,锻造适合加工比 ...

冲压与锻造相比,哪一块的做的人多些呢?还是两边都做的呢,还有对于设备的要求是如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