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开启的速度比原来慢狠了?求解???

楼主(2011-08-03):
有什么方法提高开启速度么?

网友A:
檔案太大呀,要存檔前'清理"不必要的東西,如圖層,線形,塊,標註,字形等,再開啟就有一定的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太大呀,要存檔前'清理"不必要的東西,如圖層,線形,塊,標註,字形等,再開啟就有一定的速度的。

清理"会改变原图的外形么……会不会少跟线、标注什么的?

网友:
不会少什么,只会除掉图档里没有用到的东西,如图层,线,块,标注,等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啥意思,是新建文件打开慢,还是原有文件打开慢
如果是新建文件打开慢,建议换04版本的;如果是原有文件,PU 清理即可,可以把未使用的图层、块等清理掉。
还有就是画图习惯,尽量不要1:1画图,这样导致图很大,占空间。
一个文件里70多张图纸,多大的都有,最大能有5A1大小,整个文件也就2.5M,如果1:1画图,那就很大了。

网友(点评):
现在不至于吧! 硬件发展那么快,这点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吧! 现在3000的主机跑CAD,即使你文件再大也没什么问题的! 我10M左右的图档打开也不是很费时间

网友(点评):
1:1画图文件会变大?怎么可能啊,AutoCAD是矢量图形格式,记录直线知道端点坐标就行了,和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ZZSW,你可以试试,呵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说的了。呵呵 303361721,恩,现在硬件很发达了,只是我那机器太老了,哈哈,384M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啥意思,是新建文件打开慢,还是原有文件打开慢
如果是新建文件打开慢,建议换04版本的;如果是 ...

文件不大,就是打开文件20多秒桌面没反应,以前打开直接就会跳出cad窗口的……现在等那么长时间感觉不自在,是不是要重新装一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不大,就是打开文件20多秒桌面没反应,以前打开直接就会跳出cad窗口的……现在等那么长时间感觉不自在 ...

如果是04,20多秒是有点慢
我干活的电脑,内存384M,打开新文件也就15秒吧,内存高些的,第一次打开慢,但第二次,估计有5秒差不多
其他版本的,好像都不快,我总去的帮忙的一个复印社,他那07打开就慢,我记得重装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啥意思,是新建文件打开慢,还是原有文件打开慢
如果是新建文件打开慢,建议换04版本的;如果是 ...

恩,一般电脑都很快,其实就CAD二维而言,对电脑要求很低的,就像我说的,我在单位干活那电脑
内存才384M,哈哈,联想1+1品牌机,一个384内存是IBM的,另一个256的,估计是金士顿的
现在干活还很好呢,就是反应不太快,呵呵,但我用着很舒服,现在运行机械工程师2010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2011-09-03):
强烈建议用AutoCAD-04绿色版!我一直用本本(256内存)干活,新建文件打开只要3秒,打开10M~15M的文件只需6秒,15M~20M的需要10秒,打开65M的文件需要27秒

网友:
运行2010启动时候 有点慢

网友:
开启后没几分钟就死机,楼主知道咋回事吗?10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