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solidworks螺纹怎么画

楼主(2011-08-03):
solidworks里的螺纹怎么画啊?
试过旋转切除但是就是不行老是说找不到旋转轴,是不是我做的不对啊?
还查到说是装饰螺纹,也不知道怎么加
孔螺纹更是看不出螺纹线
请求指导,谢谢

楼主:
找了视频看但是没有说明,动作又太快,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
插入-注释-螺纹装饰线
这种方法看不出真实的螺旋面,只显示大径和小径
用切除的方法做出的螺纹真实但在工程图中不方便。
找不到旋转轴你可以指定旋转轴:显示临时轴或建一草图画一条线做旋转轴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看,就是在面上画一条直线设为旋转轴,对伐?

网友A:
我也才学,
我前几天耶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不熟练或者是某个菜单键没有用到造成的

网友B:
螺纹要做成这个效果吗?

网友:
这个怎么用语言表达呀,来个邮箱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吧...

楼主:
好的,谢谢
willier-lee@soh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学,
我前几天耶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不熟练或者是某个菜单键没有用到造成的

某个菜单键??
要用那几个菜单键呢???我看视频上点的我都点到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要做成这个效果吗?

恩,是一面的就像螺丝一样的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要做成这个效果吗?

可以告诉我里面的螺纹和外面的螺纹都是怎么做出来的?用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
一般是使用“装饰螺纹”就可以了,在工程图上就会显示螺纹的细实线。
装饰螺纹,在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点击后再选择要做螺纹的空口线即可。

楼主:
装饰螺纹是不是做好看不出来的啊?就一个圈,不会延伸的啊?还是我的视图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告诉我里面的螺纹和外面的螺纹都是怎么做出来的?用一样的方法吗?

可以用“扫描切割”功能做

网友:
一般就是用装饰螺纹,结果就是你说的样子。只要能在工程图上能表示就行了。装饰螺纹是看得出来的,还要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个菜单键??
要用那几个菜单键呢???我看视频上点的我都点到了呀

只能单击一下
如果多击到几下就不得行

楼主:
有人说是可以用外挂压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扫描切割”功能做

扫描切割的方法,我做出了外螺纹,可是内螺纹我怎么也做不出来,是不是我的,面做错了啊?

网友:
曲线---选螺纹线-----点选工件的平面----画中性圆----确定后----画轮毂线------扫描或扫描切除

网友C:
找不到选转轴问题。可以在视图菜单下选择临时轴。
螺纹可以用扫面切削来做。初学是比较麻烦。
先做螺旋线
做切削截面图
扫描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选转轴问题。可以在视图菜单下选择临时轴。
螺纹可以用扫面切削来做。初学是比较麻烦。
先做螺旋线 ...

谢谢指导~~~~~~~~~~~~~~

网友(2022-04-19):
用扫描切除的命令

网友:
孔螺纹:标准螺纹用异形孔里的螺纹孔,或者装饰螺纹线。不标准螺纹建议用装饰螺纹线,可以备注实际螺纹规格。
外螺纹:一般用装饰螺纹线。

螺旋切割是用来练习方法功能的,实际建模中应该没人用来画螺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