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的修复(小经验)

楼主(2011-08-03):
三爪卡盘由于长时间的使用,卡爪内日磨损,往往呈喇叭形,且定心不好,影响工件的装卡和加工精度。为此,采用了如图所示的研磨方法,对三爪卡盘卡爪的内口进行修复。这种方法简单、经济,使用效果好。
研磨时,先选择直径小于卡盘体内孔的砂轮,其磨料为白刚玉,粒度为46#~60#,安装在带有莫氏锥柄的磨杆上,以便于安装在车床尾座上。然后将卡盘爪移至与砂轮接触,开动车床,使卡盘以大于960r/min的速度旋转,再驱动尾座手轮,使砂轮前后移动。往复研磨几次后,把卡爪适当收紧,这样反复研磨几次,视爪面都研磨好,即可。

网友:
我们都自车一刀的,还磨,要不了这么麻烦吧?车到后来不能用了再买副,能几毛钱?

网友:
方法蛮好

网友:
单纯的卡爪 磨损,可以,但不太安全。
   端面槽磨损,此招 就不灵了。

网友:
我看不太好用,这三个卡爪不夹紧,会破砂轮的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可以在外抓上套个环 把卡钳夹紧 这个小修小补挺不错

网友(点评):
在外爪套个环磨出来的,夹的时候是不正的

网友:
卡盘不夹紧能不能行我,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我顺便问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车床三爪卡盘的爪子上有槽而有的没有?有槽的一般是手动夹紧,没有槽的一般是液压夹紧,是不是为了减小面积增大压强?小白,勿拍~

网友:
                     一般都是车卡盘就可以了!!没这样用过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方法行不通,同意5楼的看法。再次,对于一个车工来说,车三爪往往是不二选择。

网友:
不用砂轮,直接车一刀。。。

网友:
车或磨卡爪时,卡盘要加紧的,否则修过以后仍偏心。

网友A:
应该弄个套套在爪子上,加紧后才可以,爪子呈自由状态的话不怕飞出来啊。

网友:
刚一看听好的,可仔细一想不对啊,你那卡盘都没夹紧,且不说不安全,就是好磨,那也会产生偏心的问题磨的高低不平啊!

网友:
真费劲,自己车一刀就完了,还用磨?

网友:
没有相对的旋转运动 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弄个套套在爪子上,加紧后才可以,爪子呈自由状态的话不怕飞出来啊。

用套套在爪子上 只适用于修爪子的撑孔面 因为是撑力

网友:
车爪子最后同心也不是很好。不过卡盘精度还可以的话还可以车。不然就是车爪子也是差的,楼主这样磨对于旧机床我看也不好。
好多旧机床的尾座都会有跳动的吧。

网友:
会伤害到砂轮的吧?????????

网友:
问一下,在正爪上撑着一个钢套,车里面的加紧面可以吗?车完之后和原来的同轴度一样吗?我从来没这样试过,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