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磨削高速钢刀具表面严重烧伤,求助

楼主(2011-08-03):
我现在用直径为200CBN碗形砂轮(树脂粘结,粒度60#,砂料宽10MM),给高速钢圆刀片端面做粗加工,开始下刀按每次5um,表面烧伤严重。然后下刀按每次下刀2um,依然烧伤,冷却电机为1.5KW,7极高压泵高压喷水冷却。冷却液为自来水加工业盐。如何解决烧伤的问题?原因在哪里?是不是M2类含铁分子高速钢不适合用CBN砂轮磨削?

楼主:
下面为具体磨烧表面情况图片

网友:
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参考:
1.你CBN砂轮浓度太低了。
2。你CBN砂轮硬度做的不合适。
3.湿磨的话,磨削液不对(这个最有可能)
4.工件材质本身的问题。
如需要更确切的答案,我留下QQ:375349559

网友(点评):
大侠了解CBN砂轮性能吗?我的切削线速度在70-80m/s,个人感觉是因为是端面磨削,冷却进不去(但是又不是大面积烧伤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h呵呵,问题我估计就那几点,不过打字需要太多了,方便的话,我给你语音沟通下

网友(点评):
好的,我加你QQ面谈,刚好我也要订购砂轮

网友A:
按1丝下刀看看烧不烧。
估计和砂轮,冷却关系不大,关键是刚性足不足。有点象扎刀的现象。
磨削时的声音,火花连续均匀吗?
假如不 均匀,找工件加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1丝下刀看看烧不烧。
估计和砂轮,冷却关系不大,关键是刚性足不足。有点象扎刀的现象。
磨削时的声音, ...

      终于等到大侠了,发磨削的贴子都快没什么人看了,大家也不帮我想想办法,我是基础太差,半路出家,一知半解
那我试一下,不过真的很难磨下去,产品是HRC65度的硬度,下得太快怕直接堵转,中间发生过类似情况,下刀每次5um到1丝之间时,开始是不烧,但是后面会产生很大振动,机器产生异响(当时整机刚性也不是很足,测试机没办法改善了,机架与立柱刚性都不足,设计失误,开始设计功率不够大),出现条纹形磨烧痕。但正常每次下2.5um时,磨削时无异响,有异响时已烧,产品变形。磨削量少的那张,我初步怀疑是下刀时直接扎刀烧的,烧痕主要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是能正常往下磨。因为是高压水冷,基本看不到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1丝下刀看看烧不烧。
估计和砂轮,冷却关系不大,关键是刚性足不足。有点象扎刀的现象。
磨削时的声音, ...

还有几张大面积磨烧成黑紫色可能是,产品发热翘曲,导致吃刀量过大堵转烧的。我想知道你们用CBN砂轮做加工时正常的进刀量是多少?我感觉磨不下去是不是因为电机功率不足?材料切除率太低?电机扭矩为18 N.M。

网友(点评):
就是扎刀现象,工件或砂轮刚性不足导致激震。 进刀快的时候,有“压”住的感觉,所以不扎,当磨削力减小的时候就不行了。 假如夹持本身没问题,砂轮主轴也没选错型(要求的是轴向刚性),把砂轮修成斜的,线接触看

网友(点评):
但出现堵转,显然是不对的。 把磨削进刀线路简图给下看看。

网友(点评):
好,明天找出来磨削图给你看看,主轴5个轴承排列,前3后2,前端是7013

网友(点评):
现在提高工件转速,砂轮转速维持原速,下刀降为3um/s,现在烧伤问题改善了好多,振动还是很明显,工件表面光洁度不均匀,一条一条的,不再出现堵转的情况

网友:
你现在在线吗?

网友(点评):
请说具体问题,私下可以给他短消息

网友:
不太明白,帮顶了。。。。。。

网友:
工件夹持的刚性够不够,砂轮磨削面的跳动过大,砂轮修正与修锐

网友(点评):
工件是薄片,靠电吸盘吸紧的,吸盘吸力为80N/平方厘米以上,该不是工件装夹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张大面积磨烧成黑紫色可能是,产品发热翘曲,导致吃刀量过大堵转烧的。我想知道你们用CBN砂轮做加 ...

网友A:
采用切入磨,不利于冷却,最要命的是磨削压力大。
不太清楚你们定这个磨削方案是什么依据,比如说仿的。
假如不大改的话,还是早说的办法,将砂轮修成内凹的,倾角2度左右就可以了,将有明显改善。
这和内孔磨磨端面道理是一样的,设备性能好,修整角度就可以小点,这样砂轮磨损少。设备性能不好就只能把角度修大,就不容易扎刀,但砂轮磨损大。
另外,不清楚成熟工艺磨出来的产品效果是如何的,弄张照片看看,看刀纹可以知道磨削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入磨,不利于冷却,最要命的是磨削压力大。
不太清楚你们定这个磨削方案是什么依据,比如说仿的。
...

说实在的,这不是种成熟方案,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在国外看到过类似的机器,目前主要问题也是冷却进不去,就算是从中心喷水也冷却不到的。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停留在实验阶断,只能实际不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入磨,不利于冷却,最要命的是磨削压力大。
不太清楚你们定这个磨削方案是什么依据,比如说仿的。
...

我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双端面磨床磨轴承套圈端面联想到的。但是轴承的磨削面积比这个小太多了,而且进刀也不一样。大侠了解双端面磨床吗?能不能给俺解释一下?
不改变磨削方案,不修砂轮,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防止磨烧?如何改善磨削压力大的问题?

网友A:
双端面磨有几种方式,见过一些,但不是很了解。
只需要看品牌锯片的端面清晰照片就可以知道使用的磨削方案。
冷却只是很小的一个因素,不是主要问题,假如设备,方案没问题,即使不开冷却,降点效率,照样不会烧伤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端面磨有几种方式,见过一些,但不是很了解。
只需要看品牌锯片的端面清晰照片就可以知道使用的磨削方案 ...

一般是用白刚玉砂轮,也有用棕刚玉砂轮,都是砂轮损耗快的,用CBN及金刚石的基本没有,磨削方案基本一样,但大多数是放点锥度来磨。还有就是有个磨局部,有的是整体磨,刀纹也差不多,只是粗糙度不同罢了

网友:
我看应该和冷却有点问题,换下冷却液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