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20的直管 折弯机能折吗?

楼主(2011-08-03):
如题 能折成半径430的弯管吗?1 `3 ~: @/ y8 l/ T

网友:
热推,有芯棒模具,没有问题, 冷弯有难度,专业设备也可以,

网友:
液压弯管机呀

网友:
找 憨老马 大帅  他那里有一台超级无敌弯管机 估计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换算成折弯角度,角度越大越容易做到

楼主:
找了很多地方 还是没有办法弯   最小半径都只能弯到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