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G中割槽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1-08-03):
在一个圆柱面上切割槽,怎么样才能让槽到圆柱顶部为10mm,现在每次都是无法定位,点了之后直接生成了

网友:
首先确定基准面,应该通过尺寸标定来限位吧,

网友:
其实就是选择圆柱面或者圆锥面作为放置表面,之后输入槽的直径和宽度,之后就是选择实体边缘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