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摇臂装床,求助

楼主(2011-08-03):
我在修一台摇臂装床,沈阳中杰的,3080,没有反转   ,有点转的不快  ,用手能握住。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可能是离合器的问题,把面板拆下调整。如还是不理想,就只有换摩擦片了。

网友:
应该是沈阳中捷吧,赞成大路朝天的关点,不过,还是自己实践中去找答案,这样对自己的技能提高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离合器的问题,把面板拆下调整。如还是不理想,就只有换摩擦片了。

谢谢,还是不明白,离合器没问题,我现在弄不明白,是不是液压问题,油压力小造成的?还有我想请教一下,电机一直是一个方向转,主轴正反转,是在那里变出来的,尤其是二轴,带俩离合器的轴,正转和反转时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我想不通啊。谢谢,请给予指教。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不是离合器呢,主轴正反转是由齿轮箱里控制。而旋转力大下是由离合器来控制的,还是那句话检查离合器和油的压力。

网友:
正轉反轉導向的軸可能斷了

网友(2011-09-08):
大路朝阳 说的对,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2011-10-30):
床子拆开过吗,先检查离合器,然后再检查油压,再就是看看传动系统有没有零件损坏,一项项的排查

网友(2011-12-31):
估计是液压的问题。因为刚修,轴肯定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