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四通换向阀的型号,请教

楼主(2011-08-03):
我没有力士乐液压阀的样本,苦啊!我现在需要一个三位四通换向阀,力士乐的,中位滑阀P和A是通的,B和T是不通的,请问这种是什么型号,没办法,做阀的每家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http://www.boschrexroth.com/country_units/asia/china/zh/products_/brh-i/index.jsp
everything you want could be find here.

网友A: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中位机能换向阀呀...PA通,BT不通,可能是P型C型K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中位机能换向阀呀...PA通,BT不通,可能是P型C型K型

我说的P和A通的,B和T是不通的,不就是说的中位机能吗?

网友:
LZ网上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找找力士乐的销售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P和A通的,B和T是不通的,不就是说的中位机能吗?

如果还是在设计阶段,U型中位应该可以用,把P口和T口换一下。

网友(点评):
P口和T口是不能随意互换的,两者的耐压能力相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在设计阶段,U型中位应该可以用,把P口和T口换一下。

楼上的兄台 ,可否指教怎样看这个图吗? 先行谢过

网友:
是多少通径的阀,u型阀,换了能用吗,要不要加转化阀块

网友:
给楼主一份力士乐的样本,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在设计阶段,U型中位应该可以用,把P口和T口换一下。

请问P口和T口的耐压能力是否有准确的说明,曾经见过这样设计使用的,系统工作压力10Mp.在此提出仅作参考。如图,E型中位的换向阀。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M型的,它的特点是系统卸荷,缸俩腔封闭。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M型的是P和T通 A和B不通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P和A通   T和B不通应该是C型的。

网友(点评):
这是带手动的电磁换向阀吗?

网友:
安照以上所讲阀中位机能应该是C型,其他型号都不太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