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请教

楼主(2011-08-03):
请问钢丝螺套在图纸上如何画?怎么表示出来?又是如何标注?哪位能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没画过,找了一下,GB/T 4459.1-1995里面有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画过,找了一下,GB/T 4459.1-1995里面有规定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都是用文字表示一下,从来不会画!

网友(2013-05-02):
钢丝螺套品牌供应商,巴山螺套张康,15036636759。希望能和大家认识。

网友:
就是再画一套螺纹的,一般都有样本,网上也有,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