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车床CF卡如何使用

楼主(2011-08-03):
新买的机床,FANUC Eeries Oi Mate-TD系统,刚买的2G的cf卡,插在机床上不会使用,请帮忙传个视频或图文说明,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路过一个,晚上发上来。

楼主:
朋友,你忘记了帮我传上来啊?不知道怎么联系你?我QQ329574266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啊,我不信群里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
简单 你把通道打开就行了 按能找机床坐标的键 有一个设置的画面 其中有一项是打开机床通道的有这个(0-32)一项 把那个数改成4就可以啦 $ a( h, D" H; v' i
在按编辑-程序列表中 按软件找CADE 也就是卡 就可以啦

网友:
看不懂额。。。

楼主:
问题解决,我用的CF卡的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