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锥切削参数

楼主(2011-08-03):
我现在用的OSG M4*0.7 和M5*0.7 的螺旋丝锥  材质是CPM(粉末冶金高速钢)的丝锥,加工材料为40CR,硬度HRC35左右。在加工中心上用弹性攻丝刀柄加工,冷却液为乳化液,攻丝深度10mm。
请问各位转速我该打多少?我现在打的100R/MIN,加工了50来个孔,丝锥就断了,请各位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影响丝锥寿命的因素很多。从楼主介绍来看各切削参数都正常。可低速度60-80r/min试试。个人感觉,OSG丝锥攻丝调质35-40HRC材料一般设备五六十个孔可以了。www.sizhuiwhy.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丝锥寿命的因素很多。从楼主介绍来看各切削参数都正常。可低速度60-80r/min试试。个人感觉,OSG丝锥攻丝 ...

那请问我该用什么丝锥加工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该用什么丝锥加工比较好?

攻丝深度10mm的M4、M5是通孔盲孔?通孔的话螺尖丝锥是首选。如果盲孔,可选用更好点的丝锥,推荐德国丝锥,如Walter、Guhring都可以。当然,楼主如果不差钱并且要求高的话可以尝试NORIS。 www.sizhuiwhy.com

网友B:
楼主可以详细讲讲断的状况,到孔底断?还是屑排不出来? 有时候也并不是丝锥的原因导致断,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深度10mm的M4、M5是通孔盲孔?通孔的话螺尖丝锥是首选。如果盲孔,可选用更好点的丝锥,推荐德国丝 ...

孔是通孔,孔的长度有15-20左右,出孔的地方是斜面,螺纹的有效长度要10mm。
OSG的螺尖丝锥也用过,丝锥的刃口特别容易崩刃,看上去螺尖的部分切削的前角很大。OSG的螺尖丝锥用在螺纹是通的那种螺纹孔(加工的时候螺尖部分会出孔)上感觉非常好用,攻300个孔不是问题。
你说的德国丝锥我要试试,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你知道的话最好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详细讲讲断的状况,到孔底断?还是屑排不出来? 有时候也并不是丝锥的原因导致断,很复杂

我也看不到是怎么断的,加工的时候切削液喷的到处都是,而且丝锥断的时候还不稳定,有一支的加工20来个孔就断了,有的能加工到60个孔。现在只能机床上引2牙,然后下来手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是通孔,孔的长度有15-20左右,出孔的地方是斜面,螺纹的有效长度要10mm。
OSG的螺尖丝锥也用过,丝锥 ...

这里有一个误区,即刀具供应商与客户对螺纹通孔、盲孔的认识不同。通孔攻丝必须是螺纹贯通,全部攻丝,如下图示:
盲孔攻丝是指在底孔的一部分上攻丝,即螺纹并不攻到底孔底部。只要属于这种情况,全部属于盲孔攻丝。如下图示:
如果刀具供应商不够细心、负责,简单地将客户所指通孔攻丝(实际为盲孔攻丝)选用螺尖丝锥则是十分错误的。楼主所说的应属于上图盲孔攻丝中前两种的一种,虽然底孔是贯穿的,但仍属于盲孔攻丝。因此,直槽丝锥和螺旋槽丝锥可选,而螺尖丝锥一般禁止使用,原因就是螺尖丝锥攻盲孔比螺旋槽丝锥更容易崩刃。当然,螺旋槽丝锥也会有崩刃现象。这点可参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967
此外,即便是柔韧与高硬兼顾的40Cr,对螺尖丝锥来说300孔的寿命也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螺尖丝锥专为通孔攻丝而生,加工性能可想而知。可具体查看百度百科螺尖丝锥有关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3457083.htm
而楼主此种情况可换用性能更高的直槽丝锥或螺旋槽丝锥(首选)予以解决。至于加工寿命不稳定,一般来说不应是丝锥的问题,因为同一批丝锥出厂时只要检验合格质量相差无几,正常不会出现寿命几倍的差距。这可能与楼主的切削液质量、设备性能以及被加工材料有关。
至于联系方式,楼主可上网搜搜,几大丝锥厂家代理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避免广告嫌疑。当然,如果您打算尝试NORIS丝锥,也可以联系我。www.sizhuiwhy.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误区,即刀具供应商与客户对螺纹通孔、盲孔的认识不同。通孔攻丝必须是螺纹贯通,全部攻丝, ...

孔是通孔,孔的长度有15-20左右,出孔的地方是斜面,螺纹的有效长度要10mm

如果斜面也攻的话这样的孔应该也算通孔吧,感觉在斜面那一段是最容易崩刃的,最好攻的时候螺尖部分要完全攻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是通孔,孔的长度有15-20左右,出孔的地方是斜面,螺纹的有效长度要10mm

如果斜面也攻的话这样的孔应 ...

如果斜面攻丝的话属于通孔攻丝,但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会竭力避免这种设计。因为斜面加工不论是钻孔还是攻丝都极易崩刃甚至是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误区,即刀具供应商与客户对螺纹通孔、盲孔的认识不同。通孔攻丝必须是螺纹贯通,全部攻丝, ...

按你的说法是NORIS的丝锥比瓦尔特和钴领的耐用?  那不知道价位如何?我需要试用。麻烦加我QQ私聊:196733456。请注明社区社友。谢谢!

网友(2012-01-05):
如果斜面攻丝的话属于通孔攻丝,但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会竭力避免这种设计。因为斜面加工不论是钻孔还是攻丝都极易崩刃甚至是断刀

网友(2012-04-30):
我们是专业做丝锥的,听使用者说来说去说不出个明白,就简单一点你所攻的方向是卧攻;此外你选用的是螺旋丝锥,而你的加工材料是40cr调质,这就麻烦了在诸多实例当中:40CR这材料最适合攻它的丝锥莫过于螺尖了,螺旋丝锥能吃上它几十个孔算很不错的了,但如若是螺尖来加工就不要说几十个孔了要多了去了,但有问题的是你是卧攻要想办法能让螺尖的排屑借助冷却从通孔的底部排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他丝锥你考虑都不要考虑了,螺旋本来适合卧攻但可惜你是40CR,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螺尖要改变你加工方式,或者改变攻丝方向向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们单位专业生产螺旋,螺尖,有需要联系我,qq1002048401欢迎有问题前来咨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专业生产螺旋,螺尖,有需要联系我,qq1002048401欢迎有问题前来咨询谢谢!

谢谢 上星期我试了下硬质合金丝锥 结果2支丝锥都一个孔就断掉了。。。    我最近找了个朋友做螺纹铣刀给我试试的    出结果了告诉各位

网友(2012-10-23):
有废掉的丝锥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