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环境中距离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03):
在玻璃生产的镀膜过程中,需要检测窑内反应室底面与玻璃表面之间的距离,并且反应室是静止不动的,而玻璃是顺着生产线移动的,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是控制镀膜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毫米为单位就行,窑内温度为600℃,我们现在做的是在窑外透过窗户用眼睛目测的,但这是很不准确的,所以想寻求一种能自动检测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能在高温中工作的测距离的传感器,包括一些其他的方法,希望大家能给我出出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
雷达...激光...听说的~

网友A:
看能否用拉线传感器,我以前一个项目里面用过,可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用,但精度不是特别高,还有就是超声式的应该也可以,很多位移传感器都能在高温里面用,就是不知道结构上允不允许了,对玻璃生产的镀膜过程不太了解

网友:
检测一个固定的高温面对一个物体的面之间的距离,可以用激光系统,这个比较精确,找激光测距机的厂家,有全套的高温系统,可以工作到1250度,直接买就可以了,

我还用过一种高温水冷探杆,机械式的,就是一个水冷的尺子,可以直接伸到炉子里测一个距离,在数米外架设一个4倍的枪瞄具,固定支撑的,就可以直接读数,量好了,用摆杆机构将尺子拿出来,也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到1300度,随便你选择一个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否用拉线传感器,我以前一个项目里面用过,可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用,但精度不是特别高

具体是什么工作原理?我这玻璃是顺着生产线移动的,而反应器是静止不动的,测二者之间的距离

网友B:
这个是镀膜机里面用到的吧?不过现在玻璃镀膜都会使用到监控片监控的,还需要专门的检测工具吗?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工作原理?我这玻璃是顺着生产线移动的,而反应器是静止不动的,测二者之间的距离

拉线传感器原理和卷尺差不多,传感器固定,线头接在运动物体上,物体运动就把线扯出来,传感器据此就能得到线被拉出去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镀膜机里面用到的吧?不过现在玻璃镀膜都会使用到监控片监控的,还需要专门的检测工具吗?不解……

我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所以都还不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玻璃浮法在线镀膜技术及设备的研究,是在玻璃的生产过程中进行镀膜,所以我不知道与你说的是不是一样,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反应器与玻璃之间距离检测的不准确性的改进

网友C:
拉绳式传感器可以用,但是测量部分放外面用一个很小的孔将绳子引过去就好(绳子直径大概不到1mm),但这个小孔也要考虑热散漏的问题,

网友D:
拉绳传感器?

让高温玻璃拉着绳子一起走?传感器的绳子到头了再让玻璃往回走?

镀膜需要非接触的传感器,建议你使用超声波或者激光类的传感器,镀膜室是否要求真空?是否允许有一定压力的惰性气体?要是用气悬浮结构就好了,用压缩惰性气体供气,调节供气流量,直接和悬浮高度相关,不用怕下垂损伤玻璃,可以进行缓冲了,排出的惰性气体再次回收循环,前后控制张力的装置都可以给你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绳式传感器可以用,但是测量部分放外面用一个很小的孔将绳子引过去就好(绳子直径大概不到1mm),但这个小 ...

看前面朋友回复的拉线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我感觉不行吧,玻璃是在生产线上一直往前走的,从来就不停,原料进去,成品玻璃出来,镀膜是在中间环节,不能将线头固定在玻璃上。另外也不能在炉外做参照检测,因为高温环境所致,外面物体的变形都很大并且不确定,检测的很不准确,只有在炉里面直接检测的数据才可靠。
这是我们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下次见面了我们好好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绳传感器?

让高温玻璃拉着绳子一起走?传感器的绳子到头了再让玻璃往回走?

“镀膜需要非接触的传感器”,通过了解我现在感觉这是基本要求。炉内是密闭的,不允许外界气体进入,但不是真空的,通过反应器向玻璃表面输入混合气体,混合气体是在外面配备好的,镀膜就是这些气体在各种设定条件下在玻璃表面发生反应形成膜。关于里面气体和气流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以后会继续了解的。

楼主:
好像没人关注了?大家进来讨论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