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楼主(2011-08-03):
为什么要开口,不开不可以吗??

网友:
切但是不完全切断,也是为了减少变形吧

网友:
这个叫预留应力槽,若不开变形量大,后面的工艺就复杂了。

网友:
有“预留应力槽”这种做法,但是我看这个零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各位!!!!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内外圈都是自由公差,两端平行度没要求,粗糙度最高只有1.6,还是要求配麽的调整垫,就这要求我看开不开槽都无所谓

网友:
平行度没要求我看是绘图人员忽视了,因为他标了1.6的粗糙度,并且要修磨,应该是有精度要求的调整垫。如果用切过 的大半圆淬火,说严重点会变成麻花状。

网友:
不知道谁说的对。。。。。。。。

网友(2011-09-03):
关键是用法,这个设计者和相关使用者知道,别人说都是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