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个求下面几个图的画法

楼主(2011-08-03):
不多说了求画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做等高手

网友:
值得研究。

楼主:
坐等高手啊  都来看看~~

网友(点评):
画错了,他的是2L,我当21做的,重新画

网友A:
其余部分自行添加就可以了,其他没难点了

网友(点评):
正确。关键点:利用直径所对圆周角等于90度。

网友:
貌似我的月牙有点大,但方法已经给出,可以自己调啦!
关键点:三点画圆,A,B1(B2),PER(圆心落在改直线上)C为所选直线任意一点

网友(点评):
感觉原题中的图不准确。如果增加一个条件:月牙的大小两弧线及R13圆,三者两两相切于同一点。则可过三点画圆确定。但C点已确定,非任选点。

网友(点评):
你月牙有点大的原因,是你的C点确认错误。个人意见,三点画圆,圆心应该是在A,B1(B2)的垂直中心线上,而半径应该分别以(64-13),(64+13)来确认C点。本人不是学机械的,只是单从数学角度考虑,各位大虾们勿怪!

网友(点评):
圆弧半径给个值,这个图就是唯一的了

网友A:
这么看这个图就简单多了

网友(点评):
25的线怎么画

网友(点评):
以20的圆心话25的圆,交两线与四点,连接对角两点,即为25直线,

网友(点评):
牛人啊佩服

网友(点评):
思路很好!

网友:
画图没什么,初高中的几何的运用,呵呵,多回忆下当时学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余部分自行添加就可以了,其他没难点了

最上面那个点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点评):
初中几何,已知三条线段,画圆!

网友(点评):
画出下面的直角边,偏转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这个图就简单多了

25的线怎么画~~本人太菜了

网友:
今天发现好多牛人啊!!

网友:
所有答案在中国CAD社区有,可前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中国机械CAD社区,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这行图形看起来不难,但是用CAD画图就非同一般了。建议用Pro/E、UG、SW等软件来画图。
上面是用PE画得,第一张图,将2L打断后加三条线段相等的约束就可以了;第二张画完之后该尺寸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啊     不过可以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