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型工件铣加工后变形

楼主(2011-08-03):
工件材料为45#,简要加工工艺为:下料粗车后热处理HRC28-32后精车到尺寸 (工件外径180mm,孔径40mm,最薄处厚度为3.2mm)然后铣加工如图片所示位置,铣加工的夹具请看图示,铣后图上注明B处变形很大,变形量在0.15-0.3之间,在图上注明有A位置基本上变形量不大,在0.05以内,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如何改进,解决铣后产生的变形呢,从夹具上,加工工艺上或者从热处理等方面请大伙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能整型不?找个油压机来一下看看。

网友A:
顺铣和逆铣的加工反映。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把夹具的外平面的中间位置逼空一下,形成四点接触,顺逆铣可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夹具的外平面的中间位置逼空一下,形成四点接触,顺逆铣可能有关系

已经有逼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铣和逆铣的加工反映。

请教一下如果是顺铣和逆铣的关系,那应该如何安排工艺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A点是铣刀进口,B点是不是铣刀出口?

网友:
      如果你的两边下刀点都一样的话,肯定是顺铣逆铣的问题!!!

网友:
我看不是车加工变形,而是铣加工成为扇形之后零件内部应力状态变化所以变形,建议粗车之后再做一次粗铣,然后去退火,再精车、精铣。

网友C:
  不变形才怪呢,如果在0.05以内 这种薄片如果采用铣削的方法,那就改变工艺,车3.2要留量,铣削完,在车到尺寸。
或者,线切割来加工A到B处,剩下的台阶上铣床加工,也可减少材料应力的变形。
 高手们 你们觉得铣这么薄的片不变形么?就算顺铣或者逆铣就能让它不变形?。,

网友(点评):
同意,铣后再精车

网友:
同意楼上,工艺不对

网友:
为什么不线切割了?

网友:
工艺问题 应该洗完在精车下

网友:
中间逼空,边缘接触,而边缘又太薄,中间压紧,边缘必定受力变形,但是如果中间不碧空,边缘有可能出现振动,影响加工进度,需要先粗加工,在细加工,加工过程中要冷却,防止热变

网友(2012-07-15):
你从定位方式上再想想,看着夹具可以在改进一下。
零件变形是否有规律,有规律在零件上如何反应的。

网友:
工艺有问题,要采取线切割才能搞定的,兄弟!

网友: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变形才怪呢,如果在0.05以内 这种薄片如果采用铣削的方法,那就改变工艺,车3.2要留量,铣削完,在车到 ...

铣后精车没问题

网友:
最好是车加工留量,铣加工后,再精车一次,如果不能精车就要做一个仿形夹具,避开加工位置,压住整个产品!

网友:
要粗车精车,各边留10-15道磨量,铣好后装在专用心轴上在磨床或车床去除变形。

网友:
改变一下铣夹具压紧位置呢?

网友:
铣加工时压板有震动。改变一下压板形状。增加压点部位的强度,但不能整体加厚。

网友:
内部应力变形的可能性大。工艺有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