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的小段环绕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1-08-03):
图中槽怎么加工; R7 D# M3 I; _3 U

网友:
CNC加工可以啊

楼主:
好的,谢谢。数控铣应该是最简单直接的一种方法了。还有其他方法吗?槽的粗糙度要求较高。

网友:
用普通铣车,加分度头架挂轮分二部铣。

网友:
卧铣加装分度头并根据斜槽部分计算出挂轮配比,进行斜槽加工;后进行直槽加工

网友:
用普通卧式铣车,加分度头、挂轮铣斜槽,然后进行直槽加工。

网友:
带动力头的数控车床就可以了。一次直接出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