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封口

楼主(2011-08-03):
各位论坛的SW高手们,请帮忙解决下这V字行的地方的封口,如图,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怎弄,知道的前辈说下,急~~~

网友:
表达不清晰,想帮帮不上

楼主:
这2张图片就是别人用CAD做的,现在我由于要改小一点,改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一次图片中的那个V字形缺口,口封不上了,CAD的三维又没学到家,所以只有用SW来修改。

网友(2012-04-28):
边线发兰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初看很简单其实不然:
1.当三个斜面中有一个斜面的角度被确定后,其余的两个的角度就由他来确定,下面给出一个对称件的计算式,以供参考;

2.此件无法使用斜接法兰成型,只能先绘制展开图。在展开图上根据钣金的厚度,绘出释放槽。然后用压弯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初看很简单其实不然:
1.当三个斜面中有一个斜面的角度被确定后,其余的两个的角度就由他来 ...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答,先画展开图再折弯,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需要对钣金的折弯技术要有一点的认识;除了这一个方法还有其它简单一点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