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拉丝处理

楼主(2011-08-03):
请问大大们,金属表面拉丝处理,有专有的图纸制图的标识符号吗?

网友:
应该是brush,上次有个客户要求表面拉丝处理,写的就是brush

网友(点评):
谢谢了,答案正确

楼主:
是SATIN FINISH,BRUSH是不是常指的是塑料件的表面采用BRUSH?

另外我问的是制图的符号来表示金属表面拉丝。Anyway, Thanks! Buddy!

网友:
伊凡友您好!
您看这几页资料是否适用。
不锈钢表面拉丝的处理方法是有的,但我也不知道图纸上如何表达。可能日本哪个标准比较适用。

楼主:
老马大大。非常感谢,惊动了您,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是SOURICNG OFFICE,带有外资性质的,客户主要是超市货架,仪器,键盘等欧美客户,所以产品不锈钢拉丝处理的比较多,这个问题也是我同事问的,制图上好像是两个箭头,谁能图示一下,让我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点评):
点“回复”再回帖,老马才可收到提醒:-)

网友:
憨老马高人啊。。。
感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
学习,又多了一点小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大大。非常感谢,惊动了您,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是SOURICNG OFFICE,带有外资性质的,客户主要是 ...

呵呵,伊凡友客气了!
附图是欧洲老板的原装画法,表面处理也是拉丝,他们来培训的时候,就是用不同号数的砂带来加工,80#——>240#——>320#

楼主:
查到美国人是这么标示"表面拉丝的“

补充内容 (2011-8-26 17:21):
还有一种表示方法

楼主:
还有一种

网友(2011-09-29):
学到很有用的东西了,都是高人啊

网友(2011-12-12):
好东东,学习了,多谢大侠!

网友:
高手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
broush貌似读音正好是不拉丝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