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淬火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调质HRC40--45  (45号钢)     不知道这个技术要求对不?请热处理专业人士评评!

网友:
这个参数是根据你的需要来自己设计的,问题是你所设计的参数用在什么样的场机构中,这个机构有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硬度,韧性等等。

网友:
45钢正常调质上限为HB255,特殊情况到270左右,这之上就不是调质了,

网友:
是表面淬火吧,调质一般是用布氏硬度HBS表示的,调质处理是整体的硬度,一般都是调质硬度HBS250左右,有些零件是调质到300左右,例如45钢的扳手,调质硬度要是再高就不行了,硬度太高就会脆,零件受冲击就容易裂了;HRC是洛氏硬度,一般是用来表示表面处理硬度的。

网友:
这个要求调质一般达不到,可以考虑表面淬火,比如高频

网友:
学习了,刚知道啊,

网友:
这个真是让人惊叹的要求

45调质硬度常用HB来表示,我们一般要求HB230~250,相当于HRC25左右

HRC40--45这个硬度已经相当高了,材料会开裂,对于薄板类的材料可以淬火达到,材料厚一点,内部难以快速冷却,就没法达到这么高的硬度

楼主:
理解了,谢谢大家!交流不错!各抒己见!

网友:
调质是一种复合工艺,即淬火加高温回火。45钢想要在HRC40~45,不可能在高温回火温度区间内得到,所以这个技术要求肯定不对的

网友:
受教了,一直不明白HB和HRC的区别,现在有些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