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梯形螺纹

楼主(2011-08-03):
数控980td车梯形螺纹。外圆。22.长600.螺距2.5.要先用三角螺纹道粗车, 在用梯形螺纹刀精车。精车刀不好对刀?参数里的螺补应该怎么用啊?要用液压跟刀架。请问。精车刀该怎样对刀。螺补怎么用。。。

网友A:
和普车的道理差不多,用手动进给对刀,注意,精车用左右进给,防止震刀,保证表面粗糙度,具体编程要根据你的系统,我是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车的道理差不多,用手动进给对刀,注意,精车用左右进给,防止震刀,保证表面粗糙度,具体编程要根据你 ...

精车刀对刀不好对。。对不好就完蛋了。。。。。在普车上也不需要左右进给切削。。。

网友:
2.5的螺距应该不用左右赶刀吧

网友:
我这里说的赶刀是先加工好一面,再加工另一面,尽量不要同时车,关键是装刀要小心,才能保证牙型角,建议你不要用机夹刀,可预防发震,保证质量,

楼主:
哎,就是精车刀不好对刀。。。

网友B:
不是不好对。是你的方法不对。

网友:
等高手出现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好对。是你的方法不对。

这怎么说。。。请赐教、、、、

楼主(2011-10-11):
广数980TDB、、、、用G71底下有G0还是G1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两把刀对在同一个位置上就行了

楼主:
可就是第2把刀不好对。。。。
对不好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好对。是你的方法不对。

怎么说。。。。。帮帮忙

网友:
对对2.5的螺距应该不用左右赶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两把刀对在同一个位置上就行了

就事第2把刀不好对,,,,,,对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精车刀不好对刀

X方向同平常一样的对刀。Z向第一把刀在工件上车一个斜面,第二把也对这个斜面。注意的是:两把刀Z向对刀X方向都必需在同一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X方向同平常一样的对刀。Z向第一把刀在工件上车一个斜面,第二把也对这个斜面。注意的是:两把刀Z向对刀X ...
引用 网友D:
精车刀不好对刀

X方向同平常一样的对刀。Z向第一把刀在工件上车一个斜面,第二把也对这个斜面。注意的是:两把刀Z向对刀X方向都必需在同一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数980TDB、、、、用G71底下有G0还是G1

G00\G01都可以,看你第一步是走空刀还是切削工件。但是不能走Z方向。

楼主(2011-11-14):
引用 网友C:
X方向同平常一样的对刀。Z向第一把刀在工件上车一个斜面,第二把也对这个斜面。注意的是:两把刀Z向对刀 ...

你这个办法可行不过我第一把刀是三角螺纹刀,,,不是梯形螺纹刀。。。。

网友(2011-12-25):
这个用G92直接车也行,用G76车也行。我厂最大的梯形螺纹是TR50*8的,二洛的料是300长的,直接用G92车的。或者用B类宏程序左右分刀来车。这个系统有B类宏程序的功能。

网友:
学习了,这个好呀!最好有个大虾写点程序

网友(2012-07-26):
第2把刀。。。。也是对样板磨出来的吗。。是不是 第一把刀的前面磨平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小螺距,直接车啦!

网友:
刀很好对。就是跟你粗车刀一样的对法,加工时主轴转速必须一致就搞定了。

网友:
先用低速对好两把刀,然后开高速车削,两把刀加工时,主轴转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
最土的办法,把精车刀和粗车道的Z方向零点对到同个地方,
精车刀的刀补往正方向补到车不到,开床精车空跑,Z方向慢慢补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