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盘式振动送料器出料的控制

楼主(2011-08-03):
请教各位:现有一个项目,是称重、包装像纽扣(直径20mm,厚度1.5-2.0mm)的薄片。
                 要求圆盘振动送料,但出料口要一片片有间距的出料。速度不少于120片/分。
                 或提供制作厂商。谢谢!

网友:
振动盘就可以了吧,但是振动盘达不到有标准间距的出料,出料口还要自己想想。

网友:
间距多少?说清楚点,。不然总是在猜测

网友(点评):
5-10mm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用振动圆盘吧?可以参考药片包装机的药片给料装置。用以厚度约是1.5倍波【薄片厚度的不锈钢板或有机玻璃板,上沿周边开间距孔,直径比薄片直径达1-2mm.此版旋转。下面有一个固定盘,盘边立起一定高度。整个机构与水平面倾斜20度-30度。薄片放在立边的盘中。当带孔的板选装,是薄片填入旋转盘的孔中,旋转到固定盘的位置出料。能满足你说的均匀排列的要求。

网友(点评):
此方法可行

网友:
振动盘+直振+圆盘式分料(原理类似于左轮手枪)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相对没那么复杂,如果近的话可以帮到你

网友:
纽扣称重为何要求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类似纽扣,而非纽扣。

网友:
z最后是要称重,还是要定量包装

网友(点评):
称重和定数量相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对没那么复杂,如果近的话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很好,迟点联系你。

网友B:
出料的时候加一个分料机构.
至于 工效,可多搞几个料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料的时候加一个分料机构.
至于 工效,可多搞几个料道

谢谢!
请问分料机构用哪种好呢?双夹带或者。。。?

网友B:
阳光社友 好
如图分料机构不知道是否能行?
振动盘出料,料进入分料机构,气缸沿白色箭头方向推动,就成了下图。

分料机构上推后,第二个料也进入分料机构。同时“取”出第一个料,气缸再沿黄色箭头收回,就成了第一张图了。如此循环

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还请指正。

(此类似分料机构有用到自动锁螺丝机,螺丝从振动盘出来后,也这样分料,然后吹到软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光社友 好
如图分料机构不知道是否能行?
振动盘出料,料进入分料机构,气缸沿白色箭头方向推动,就成 ...

如图:干燥剂(长45mm*宽20mm)
圆盘振动出来,会有重叠现象,(如重叠不超过1/2,都可以解决,但超过1/2就会出两包),可有办法解决?

网友C:
我有自己设计的垫片的自动分料,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和垫片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自己设计的垫片的自动分料,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和垫片差不多吧。

回去找找看我有没有收藏下来,因为那是在上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做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