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水切割设备承受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想请教各位使用过水切割设备的朋友,水刀夏季在高温(30--37)下误差会不会增大呀?
要装空调吗?

网友A:
水刀夏季在高温。误差会大。但是只有U级的加工中心才可以有误差,对水刀来说,精度本来不高。水刀夏季在高温 对精度没有影响,只有夏天高压泵吃不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刀夏季在高温。误差会大。但是只有U级的加工中心才可以有误差,对水刀来说,精度本来不高。水刀夏季在高温 ...

听您说要搞个保持水恒温20度的这样可以延长高压泵的寿命是吗?那在夏天还要把水温降低吗?

网友:
那个是直驱高压泵。增压泵好一个

网友:
油温高了,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油的粘度下降,导致液压系统的效率下降,还有就是温度过高会加速密封圈的老化等,所以需要及时对液压油进行冷却,各个厂家都会有相应的规定,要求温度不能超过其上限,一般在60度,需要将你的液压油的油温长期稳定工作时保持在这个温度以下,如果冷却效果好的话,一般油温会动态平衡保持在40-50度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