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派克卸荷阀的吗?选型遇到了个问题

楼主(2011-08-03):
卸荷阀型号 UR25M21S1SN  样本上只有 内控内泄  内控外泄。以前选的都是油研的,选的是外控内泄的做卸荷阀用。不解内控怎么能当卸荷阀用,是不是只相当于溢流阀,不能卸荷啊???

下面是parker选型和底板安装界面。

三楼是以前常用的油研卸荷阀。型号:HG-06-B3-22

各位大侠: 1、有没有用过parker我选的这个阀的?是不是这个阀有外控口?
                  2、如果您没用过这个阀,您觉得没有外控口,这个阀能卸荷嘛?到了设定的压力,他只是在溢流而已?
谢谢。

楼主:
这是以前常用的油研卸荷阀。不知道parker的能不能实现这个卸荷功能。

楼主:
木人回答啊  我还在纠结中

网友A:
外控就是控制油液单独提供,内控就是引用进油口的高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控就是控制油液单独提供,内控就是引用进油口的高压油。

首先感谢老鹰的高亮。我明白外控 内控。 我是想问有没有用过parker的卸荷阀,到底是有没有外控口。样本选型上都是内控的,但是底板 智能符号  剖面图都有外控口,问代理商也不知道。我的原理简图图

工况是这样:一电机带着双联叶片泵网一个系统打油,开始负载很小,两个泵同时向系统中供油。当系统负载增大,当负载大于4Mpa时,卸荷阀被来自高压油路控制油打开,低压泵就卸荷,只有高压泵给系统供油,这样就实现了高低压组合。在电机功率尽量小情况下满足压力节拍要求。

假如卸荷阀没有外控口,那高于4mpa的时候,低压泵就一直在溢流状态(那样这个卸荷阀是不是就仅仅是个溢流阀而已???),产热大,电机功率也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