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如何画弹簧--菜鸟请教

楼主(2011-08-03):
         solidworks2010画弹簧,画的是标准的弹簧,弹簧中间的螺距比两头大,而且两头要切平。
           网上找了有很多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是用变螺距,但是那中间的螺距和两头的螺距是怎么算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分三步,画三段螺旋曲线,然后组合三段曲线,但是扫描的时候总出错,不知道是不是每段曲线的螺距不同,衔接不光滑。。。。。。请教一下高手。如图,本帖问的重点是怎么用好第一种方法画弹簧,怎么算螺距。。。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A:
用变螺距,并圈那里把螺距变到等于钢丝直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用麦迪工具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螺距,并圈那里把螺距变到等于钢丝直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用麦迪工具集了

麦迪工具集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楼主:
麦迪工具集是什么东东

那中间那个螺距怎么算

网友:
对弹簧这个“匝”的概念我不太清楚,我就理解为钢丝转过的角度/360度,也就是钢丝转过的圈数,正确的概念还请指正。算法是这样的:
两头的螺距肯定是和钢丝直径相等了,也就是1,关键是中间的螺距,solidworks变螺距螺旋线在从一个螺距变到另外一个螺距时中间的螺距是线性变化的,因此如果说弹簧一共5圈的话,现在两头已经各占了一圈,那么中间就还剩3圈,两头处螺距为1,设中间螺距为P,那么从1变到P的这一圈过渡圈的实际螺距就是(P+1)/2,同理从P变到弹簧另一端头的螺距1的那一圈过渡圈的实际螺距也是(P+1)/2,最后,中间非过渡圈的螺距就是P,因此有方程式:2*(P+1)/2+P=24-2*1,解得P=10.5,绘图如下;

网友A:
迈迪工具集是Solidworks画图的一个插件,非常好用,不注册也可以用,只是部分功能受限,注册的话价格也不高
http://www.my3dparts.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迈迪工具集是Solidworks画图的一个插件,非常好用,不注册也可以用,只是部分功能受限,注册的话价格也不高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迈迪工具集是Solidworks画图的一个插件,非常好用,不注册也可以用,只是部分功能受限,注册的话价格也不高 ...

好东西  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看看这插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1-12-10):
谢谢楼上分享的弹簧螺距算法

网友(2012-04-11):
感谢sy0116和624482747 ,我绘制出了15圈270长钢丝8的弹簧

网友(2012-07-09):
长见识了 谢谢LZ和6楼的朋友

网友:
好东西啊,不过用插件感觉不如手绘有技术含量

网友:
论坛里面有生成弹簧的宏,很好用、、、、

网友:
麦迪好不好用,用过的大侠说说?

网友(2012-12-17):
画弹簧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2014-03-14):
http://v.ku6.com/show/yrmPtN5CI4 ... p;loc=youce_tuijian
这个上面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