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有SOLIDWORKS画圆柱凸轮吗

楼主(2011-08-04):
会的给我做个教程,谢谢,尺寸无所谓

楼主:
PRO/E做这个很容易,但SOLIDWORKS我不会,请指教,谢谢,能做个教程最好

网友:
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动手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很方便,如果PROE方便做,那么就做好转到SW里嘛!
如果你直线的槽型倒是好做:先做一个最小直径的曲面,在直径上延伸曲面,作为切除的终止曲面,就做出了半边的槽型。
做教程太麻烦,给你这个建议,你试试看吧!

楼主:
谢谢了,本想用这个去做个驱动,后来改方案了,谢谢各位,另如何花还是要琢磨的

网友:
扫描切除啊,就是要按需要画个螺旋线。

zmq
螺旋线是做不出凸轮槽的,因为螺旋线是轴向等距,而凸轮槽是要求,在任意位置上他的法向距离相等。

网友(点评):
螺旋线是可以变螺距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闭合 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扫描切除。Pro-e里能做的,sw里一般都行

网友:
同意楼上都,

网友:
扫描切除吧 ,画好螺旋线就好了

网友(2011-09-03):
那么平面凸轮的那种真么做

网友:
SW里有随机教程里,有一章专门讲凸轮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包覆命令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凸轮太方便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插件的,很方便~!

网友:
使用插件,似乎是CAMWORKS,名字需要确认。
用它画倒不难,2010以后集成了凸轮制作的功能,我没用过。

网友B:
9月17日那个凸轮的设计是不正确的,轮槽的法向宽度是不等的!经仔细考虑绘制确实不容易,要做N多个辅助基准面,现将图传上以供参考。从图上可以看出,滚子的直径是10MM,他在槽中的任意位置,其轴线始终是通过园柱的中心线,这样的设计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什么基准面也不用呀,直接切除就出来了。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月17日那个凸轮的设计是不正确的,轮槽的法向宽度是不等的!经仔细考虑绘制确实不容易,要做N多个辅助基准 ...

不单不正确,画得也太麻烦。。。还有更简单的画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单不正确,画得也太麻烦。。。还有更简单的画法。

把东西拿出来看看,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东西拿出来看看,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我想问一下,第二种是相似画法还是精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第二种是相似画法还是精确的??

比较精确的画法,可以确保取样点上的尺寸是精确的。为什么不把你的东西亮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包覆命令就搞定了

一个包覆命令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月17日那个凸轮的设计是不正确的,轮槽的法向宽度是不等的!经仔细考虑绘制确实不容易,要做N多个辅助基准 ...

不好意思ZMQ先生,我话说大了, 画起来才知有难度。
下面我试画了一下。
一种是直接扫描切除(随路径与引导线变化,精度不够,上升角度越大越明显,所以加个圆柱堵上好看些)。
一种是包履(精度感觉可以),水平不够做不到像叶飘零先生说一个包履就行。

对于你说的要建多个基准面,那应该是用放样切除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包覆命令能搞定吗?

可以的,别说是圆柱槽凸轮,就是圆柱双向凸轮都可以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除了包覆命令,采用先画平板凸轮的方式,然后再采用一个弯曲的命令,也是可以的。我都画过。没问题的

zmq
叶飘零我刚喝了大概7,8两白酒,看了你的作品觉得太不成熟,你觉得圆柱凸轮的设计应该有那些必须要达到的要求?如果连基本的要求都还没弄清楚,就开始设计,这样的设计能会正确吗?这是酒话,等我酒醒后再和你交流。
弯曲的方式画的圆柱槽凸轮精度比较差,不推荐,但不是360度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高人,我刚才折腾许久未果,用上了实体移动才弄出。

网友(点评):
你如果是需要利用3D图档直接去加工的话,我也不推荐这样画图,不推荐的愿意是我也没把握一定可以。如果只是普通设计的话,也没什么问题的,你如果想很精确的话,最好借助第三方凸轮设计的软件,这方面的软件很多的

网友(点评):
按我这种方法画出的凸轮直接去加工,中低速凸轮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高速的话没用过,待验证,但也不不一定不行,我没把握而已

网友(2011-12-12):
还有人关注这个帖子没,我用EXCEL把圆柱凸轮的曲线导入了SW,但就是折腾不出实体来(SW菜鸟),看到达人们说用包覆画,能详细的说下过程吗?

网友:
最好是画出来之后能使用SW的凸轮配合做动画,要不画出来也没用,发零件的话给个运动表就行了

网友:
用扫描切除可以,还比较方便,像上楼所说,需要螺旋线

网友(2012-03-30):
我的凸轮类型如图,需要矩形扫描。我把空间曲线用曲线组合成一条,但是,扫描切除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不能形成这种效果。因为如果装配,需要这些沟槽的侧面为一个完整的面吧。因此只能做出这个模型。求高人指点。怎样能做到平面凸轮哪种整个接触面都是一个面?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搞不懂,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solidworks我还没做过呢,UG做过

网友(2012-04-30):
我先占个位,一会传个上来,是目前最适合绘制凸轮的方法,也是最适合加工各种异型圆柱凸轮的,各位看官请看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别说是圆柱槽凸轮,就是圆柱双向凸轮都可以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除了包覆命令,采用先画平 ...

我做了,与你的有出入,不知差在哪里,请指教,尤其是草图2如何绘制?

网友:
我看了半天,对包覆命令也是搞不清楚,希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画好螺旋线,之后再进行扫描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14):
可以下载个麦迪插件,安装后可以自动生成的

网友(2013-12-03):
楼主是不是想要这样的

网友(2014-11-30):
引用 楼主:
PRO/E做这个很容易,但SOLIDWORKS我不会,请指教,谢谢,能做个教程最好

请问您用proe画凸轮时用的什么方法,是否验证过呢?我做出来的总是跟槽有很小的干涉。用的方程做曲线,扫描成面,再加厚。
sw有个实体扫描,就像刀具加工的过程切出槽来。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这里有个文件,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做出来的,
主要看装配体可以连续动,是相切配合的,
不知道凸轮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家看看

网友:
我这里有个文件大家看看,装配体是相切配合的
不知道凸轮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怎么回复不了了啊,什么服务器错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是附件,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