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调质的意义

楼主(2011-08-04):
45#本身的硬度是多少,如果是28HRC,那调质后的硬度也是在28HRC左右。就不知道意义在哪来。谢谢。

网友A:
本身硬度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这个说法,要说在什么状态下什么硬度,比如正火硬度,

大虾后面那句话,不知所云,看看热处理的书籍比较好,有明确目标与指向,可以讨论详细的技术问题,

楼主:
45#进行调质处理,是为了提高综合力学性能,还是提高硬度。

网友(点评):
调质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综合机械性能,单纯提高表面硬度,可以采用表面淬火,

楼主:
金属工艺书上,只说调质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硬度在28----33HRC.
但是45#不做调质处理,硬度也是在28HRC左右。
那为什么要做调质处理呢。

网友(点评):
不调质,不会有你说的那个硬度,假如你手里的料是那个硬度的,也是先前作过热处理的,随后你买来的,

网友:
45调质后的硬度不止28HRC,最大可到56~59HRC,调质的目的要表面硬度和内部韧性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45是常用的调质钢种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你要念书了,或者好好请教你师傅,给你说说,对此,俺无话可说,哈

网友(点评):
哈,不好意思,误导别人了,最大那个硬度是淬火后的,不是调质后的

网友: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达到56------59HRC那是淬火+低温回火。
淬火及高温回火的复合热处理工艺才叫调质。  这是书上说的。
调质后的硬度是在28-----33HRC.

网友:
调质可以让金属组织更加均匀,改善切削性能,我还试过45钢调质后焊接的,好像效果好很多(45号钢焊接性能很差的),还有,为最后的热处理例如表面淬火做好准备

网友(点评):
学习了,真不晓得对焊接性能还有那么大影响

网友(点评):
貌似45#基本没有拿来焊接的吧,我们公司偶尔碰到也是用二保焊烧的。

网友(点评):
我们很多的东西是235和45钢焊接的啊, 二保打底,506补面

网友B:
硬度与材料尺寸有关的

网友C:
要想不在正火、退火、蘸火、回火、硬度这些名词中绕圈圈,你就得研究更深层次的名词——“组织”。什么碳含量,加热冷却速率,奥氏体,晶格点阵,扩散相变,切变相变,马氏体,铁素体,渗碳体,珠光体,贝氏体等等,把这些名词念叨熟了,就大致知其所以然了。
有时候硬度虽然相同,但组织不同,机械性能也不同,所以调质是有意义的。
组织这个词,跟结构这个词是同义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个故事,说有一群猴子,早上喂三个桃晚上喂四个桃,都不满意,后来改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就欢呼雀跃。这就是组织、结构、分布、惯性矩、拓扑的学问,都是在成分相同的情况下,其内部分布不同从而引起性质也不同。
借用一本热处理书上的话,钢铁是个奇妙而复杂的东西。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也就是你敢这么说,佩服,阿拉不敢,怕被大板砖拍,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没事,鄙人从来都把自己当学生。和人谈话,以诚相见,不会被拍。

网友(点评):
大虾适合去教书.把叫兽砖家拍死。

网友:
什么人都能干机械,真是个好行业啊

楼主:
也就是说调质45#的目的 是改善材料的综合力学性能。

网友:
1、 45号钢的调质
    45号钢是中碳结构钢,冷热加工性能都不错,机械性能较好,且价格低、来源广,所以应用广泛。它的最大弱点是淬透性低,截面尺寸大和要求比较高的工件不宜采用。
    45号钢淬火温度在A3+(30~50) ℃,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取上限的。偏高的淬火温度可以使工件加热速度加快,表面氧化减少,且能提高工效。为使工件的奥氏体均匀化,就需要足够的保温时间。如果实际装炉量大,就需适当延长保温时间。不然,可能会出现因加热不均匀造成硬度不足的现象。但保温时间过长,也会也出现晶粒粗大,氧化脱碳严重的弊病,影响淬火质量。我们认为,如装炉量大于工艺文件的规定,加热保温时间需延长1/5。
    因为45号钢淬透性低,故应采用冷却速度大的10%盐水溶液。工件入水后,应该淬透,但不是冷透,如果工件在盐水中冷透,就有可能使工件开裂,这是因为当工件冷却到180℃左右时,奥氏体迅速转变为马氏体造成过大的组织应力所致。因此,当淬火工件快冷到该温度区域,就应采取缓冷的方法。由于出水温度难以掌握,须凭经验操作,当水中的工件抖动停止,即可出水空冷(如能油冷更好)。另外,工件入水宜动不宜静,应按照工件的几何形状,作规则运动。静止的冷却介质加上静止的工件,导致硬度不均匀,应力不均匀而使工件变形大,甚至开裂。
     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45号钢淬火后的高温回火,加热温度通常为560~600℃,硬度要求为HRC22~34。因为调质的目的是得到综合机械性能,所以硬度范围比较宽。但图纸有硬度要求的,就要按图纸要求调整回火温度,以保证硬度。如有些轴类零件要求强度高,硬度要求就高;而有些齿轮、带键槽的轴类零件,因调质后还要进行铣、插加工,硬度要求就低些。关于回火保温时间,视硬度要求和工件大小而定,我们认为,回火后的硬度取决于回火温度,与回火时间关系不大,但必须回透,一般工件回火保温时间总在一小时以上。

楼主:
11楼的,机械就是个大众行业。和农业一样。有种地的人也有研发的人。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我国玩机械的,多数是低水平重复的,技术水平非常低下,包括阿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硬度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这个说法,要说在什么状态下什么硬度,比如正火硬度,

大虾后面那句话 ...

哦,谢谢指导,我的意思是说45#不做热处理时的硬度。

网友(点评):
感觉这句话也有误,应该叫做出厂硬度

网友:
45#不作热处理时的硬度一般不超过229H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与材料尺寸有关的

既然硬度与材料有关。那么请问在写技术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写《热处理:调质》不用在后面加硬度了。

网友(点评):
oh no , 热处理后的效果是要写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硬度与材料有关。那么请问在写技术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写《热处理:调质》不用在后面加硬度了。

建议看一下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吧

谢谢!!马上就去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指导,我的意思是说45#不做热处理时的硬度。

  感谢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呵呵

网友:
45#一般调质后硬度在HB229-280之间,再高就难以进行后续加工了!

网友(2018-01-24):
引用 网友C:
要想不在正火、退火、蘸火、回火、硬度这些名词中绕圈圈,你就得研究更深层次的名词——“组织”。什么碳含 ...

厉害

网友:
看你用哪种毛坯加工,有些毛坯是退火的,硬度也差不多,一般在170~220HBS之间。关键调质后硬度比较统一。单纯是想通过调质来提高力学性能的话,只能说调质后耐磨性能好一点,强度略微提高。一般我们这边使用都是不调质的,而重要的零部件不会用45#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