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包装,求解

楼主(2011-08-04):
定量包装的定量秤 , 一般都是采用桥式重量传感器和拉压式重量传感器  , 我的方案是采用拉压式重量传感器。   但我有个疑问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 物料落入计量桶中 会造成冲击,   甚至让计量桶振动  。 这样会引起传感器数值的变化。

     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可改用两个或三个桥式称重传感器的结构。

楼主:
有相关项目的同志 可否给点意见  多谢相助!!

网友(点评):
振动是难免的,不管大小都会有。数值跳动,给称重传感器一定的稳定时间,只要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点评):
振动太大,稳定的时间就相对长,会影响效率。

网友(点评):
振动肯定难以避免,但合理的机械设计可以把影响尽量减小,好的电器件也能提高效率,呵呵

网友(点评):
多谢各位了 我打算选择桥式的为基础设计结构

网友A:
给它一定的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它一定的稳定时间

首先很感谢回复
桥式传感器和拉压式传感器相比  谁更优越

网友(点评):
采用拉式传感器,本事结构就是可活动的,物流的冲击会让计量斗产生摆动,在短时间内不能立即静止;建议采用压式传感器,由于是刚性结构,即使有冲击,但计量斗是静止的,数据变化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回复
桥式传感器和拉压式传感器相比  谁更优越

个人认为桥式的更适合包装秤,至于哪种更优越,要具体环境来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桥式的更适合包装秤,至于哪种更优越,要具体环境来选择吧。

多谢回复
看过那种组合包装计量称  很先进   不过我的项目用不到    只能自己想办法设计

网友:
要先了解工艺和性价比再定包装方案。

网友:
进料时是分粗进料和精细进料。也就是多次进料。看你的整个进料工艺过程如何确定。一般是粗给料到总量的90%,然后开始精细给料,这时的振动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看过那种组合包装计量称  很先进   不过我的项目用不到    只能自己想办法设计

从结构上看桥式的稳定性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这是一个综合问题。计量周期所需要的时间。阻尼是否合适。计量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定量秤在加料控制的每个转化过程都有重量过冲和抖动产生,如果这时对重量进行采集,可能会采集到虚假信号,导致产生错误的控制。所以在避冲力时间内,仪表不作数据和控制处理,可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是不是桥式的在落料后容易(在更少的时间)达到稳定状态            因为我的项目对定量称重  有时间要求   得在规定的时间里达到一定重量

楼主:
想问下   这样的定量称重属于静态称量还是动态称量    我是用  振动送料方式送料进入 定量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是不是桥式的在落料后容易(在更少的时间)达到稳定状态            因为我的项目对 ...

桥式的在更少的时间达到稳定状态,但容易损坏传感器,这是动态称重,时间的长短主要看你的下料机构设计是否合理和控制器的速度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式的在更少的时间达到稳定状态,但容易损坏传感器,这是动态称重,时间的长短主要看你的下料机构设计是 ...

谢谢回复
可以多问个问题吗   如果我定量称6千克的物料  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不知您可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定量称6千克的物料  需要10秒的时间,我这有相关的产品有需要可联系13656098157 王工

游客

网友(2012-04-28):
您好!请问10g,和2000g分别是几秒?

网友D(2011-08-19):
为什么楼主不用失重计量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楼主不用失重计量称呢?

这种失重计量称  还是很少了解   能不能提供些资料作参考

网友:
谢谢你啊,好帖子不顶不行

www.maiwenping.org 买大专毕业证

网友:
9 ]5 i& [ F
引用 楼主:
这种失重计量称 还是很少了解 能不能提供些资料作参考
 s
1、失重称是一种通过静态称重的方式实现高精度连续定量给料的自动称重设备,它能对粉末、颗粒、片状等干散物料进行可靠、精确和稳定的给料,减少物料的浪费和提高混合物的一致性。
2、工作流程:a 首先由客户的原料供应仓给失重秤的料斗加料,当系统检测到物料加到设定的位置后,自动停止加料过程;

b 加料完成后,失重秤开始运行,在失重秤运行的过程中,称重传感器实时采集流量数据交给称重控制器进行处理,经过运算后,将实时的处理数据一方面传送给触摸屏,用于画面的显示和数据通讯,另一方面控制电机的转速,以达到实时调节流量的目的;

 c 失重秤运行过程中,失重秤料斗中的物料在逐步的减少,当失重秤料斗中物料下降到设定的补料范围时,西门子输出模块控制补料装置开始加料。同时失重秤以精准的体积模式运行,保证流量稳定、准确。
 通过以上环节的往复运行,失重秤产品能连续、精确的进行给料输出
布拉本达和开创以及小日本的都行。
Brabender 失重秤:(1)德国BRABENDER公司,可针对不同原料需求提供适用之连续失重式计量秤,如粉状、粒状、片状纤维、液体等不同原料。
(2)失重式计量秤是一种专为高精密进料需求提供标准进料技术设备。
(3)计量秤进料率涵盖了从每小时几十克的实验机型到每小时50吨的大型机型。
} (4)连续失重式计量秤组成主要区分为:主机、秤重传感器及微电脑控制系统三部分。
(5)微电脑控制系统可分为单台控制及生产线控制,最多可同时控制16台计量秤,4条生产线。/ B. L j% v$ T$ b, i i4 }4 @
(6)百万分之一高解析数字式荷重组件(DIGATAL LOAD CELL)。
(7)精度可达0.5%。
(8)依不同材料搭配螺杆式、皮带式、震动式、液体式等不同计量秤。
-

网友E(2012-06-20):
这是我开发的单斗高速自动定量称包装机,四斗定量称包装机,最高包装速度达80包/分钟,计量精度≤ ±2g,要是有特殊要求可以做到0.1g都可以。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开发的单斗高速自动定量称包装机,四斗定量称包装机,最高包装速度达80包/分钟,计量精度≤ ±2g,要 ...

不错,你这个是用什么来控制称重的?

网友:
桥式的效果更稳定吧-ATL变频器岭南自动化直销

网友(2014-03-21):
一般都用悬臂式或者箱式

网友:
可以采用一个悬臂梁式的传感器,仓内可以加缓冲板,再一个进料可以用变频输送。

网友:
您这个下料方式啊,我觉得您做个法兰用软链接来缓冲下料对称斗的冲击压力,如果是速度慢精度高,你可以考虑传感器上做个延时稳定给料的,要是速度快,精度高,我建议用减重计量

网友F(2014-05-25):
先粗进料,再精细进料

网友:
这个在于程序的控制,称重的偏差在于是否每次把取零点控制在误差范围内,结构的稳定性也和他有关系

网友(2017-09-16):
用仪表来修正

网友:
压式的好,下料做个闸门  让料连续下

网友:
仪表中可以设置,最初下料的冲击重量不采集,所有下料都会有冲击并产生比原有重量大的数值。

网友:
桥式的不像拉式的稳定、准确

网友(2018-01-05):
引用 网友B:
从结构上看桥式的稳定性好。

二次进料称重有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粗进料,再精细进料

支持,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