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尔沃基牌手持快速切铁圆锯

楼主(2011-08-04):
锯机是美国本土制造的,圆锯片是日本工厂制造的,164毫米锯片,所以可以提供50毫米多的锯割深度

网友A:
这个工具带切割片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带切割片 多少钱??

带一个电池包,带一个充电器,带一片锯片我卖800元,电池是旧的,其余都是新的,全新机器,全新锯片,全新充电器。我还有2台是M18 系列的,图上是V18 系列的,M18的工具更多,这个V18 的我还有超大马力的往复锯机。file:///D:/My%20Documents/102MSDCF/T1jNBOXfNXXXcVhQjb_094625[1].jpgV18的大型往复锯,这个往复锯可以装双金属直锯条,300毫米长的,25.4毫米宽,在发达国家用来破拆用的工具,这款力道大,不容易堵转,比得伟18V的功率大,重量也大

网友A:
不带电源插头啊,只能充电用??
然后割缝几毫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源插头啊,只能充电用??
然后割缝几毫米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充电工具还是好用的,交流工具本身不安全,又要拖带线,关于续航力的问题,这是室外抢修之类的工具,不能算是工业长时间生产的设备,我说过了,你要它长时间工作只要锯片装在铣床上切割,那可以切很多料的。速度块,干式切割工件也不会明显热变形,因为切口还是人手直接触摸不烫的。

网友A:
哦  好的。有时间我一定到你店里看看
我想问 这种切割片用在国内的磨光机上效果好吗?
切割片可以用在我们铣床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好的。有时间我一定到你店里看看
我想问 这种切割片用在国内的磨光机上效果好吗?
切割片可以用在我们 ...

孔径比较小,压紧法兰要改一下,效果很好的,铣床上没问题,它的切削阻力不大,高速切削的扭矩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