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批量加工M64内螺纹通长60,最简单的加工方案

楼主(2011-08-04):
零件尺寸为:外径110,总厚度60,内螺纹标准的M64,材料40CR,HRC29-38
哪位大侠有此螺纹的加工经验请赐教,万分感谢!!!
注:批量生产,加工方法简单,实用,高效。

网友:
外协加工·················

网友:
自己做的话就是车床了。。

网友:
材料很硬啊,这么大螺纹当然车了,你想怎么样?

网友:
车,车,车,还是车

网友:
有数控就上数控车,没有就上普车,这样的活在机加行业也是简单的了

网友:
数控车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听说能攻牙的???听说在加工中心用螺纹铣刀的???
不知道有没人用过上两种方法?请指教!!!

网友(点评):
我们在加工中心上铣过M37X3螺纹材料是铝合金,

网友:
用好一点的螺纹刀车,应该会快一点,用车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简单、实用、高效的大批量攻丝只能用内容屑丝锥了。但是内容屑丝锥一般单支在<30HRC的材料攻丝,楼主这种情况可能要用两支一组的内容屑丝锥,寿命长。但缺点也很明显,单支造价高。螺纹铣刀没问题,但是对设备要求高。此外,数控车是个和不错的方法,如果设备允许的话。
附:内容屑丝锥攻丝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MDAxOTY4.html

网友:
用旋风铣呀

网友:
一般用来铣异形件外螺纹,内螺纹用数车肯定快些

网友:
通常对这些要求不太高的螺母都是攻牙机加工出来的,然后在调质发黑,理论上会变形,实际上热处理厂家找的好的话没什么大问题,锅炉厂配套的螺母我们都是这么做的。M00以上的采用车削。宁波一带做这个的很多,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便宜。光材料他们用红冲的就比你省一半了。哈哈

网友:
数控车较好,若是数控车不好装夹的,数控铣也能铣内螺纹。

网友:
你是有多少量,我做过M40的,用专用机床改进做的,你可以把图纸发到我邮箱看一下,可以的话我给你加工
1078184899@qq,com

网友:
可以用螺纹刀的加工中心铣 效率吗 和数控车差不多

网友:
材料有点硬  上车床吧

网友:
最常用,最简单,最实惠的方法就是车

网友(2013-01-09):
你好   你的m64的内螺纹  是怎么做的能告诉我吗    、我想用数控车床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做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