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定工艺保证铁屑不进入内部?

楼主(2011-08-04):
请教大虾,如图所示,由于内孔要密封,需要在最后加工.在加工内孔时,会有铁削进入腔体,怎么样才能保证铁削不进入腔体?

楼主:
最初想法是用肥皂堵住,不知道还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
楼主?我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上了那么个图,什么也不解释...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用意

网友:
确实不太明白

网友:
如果孔小的话,可以用一支钻头把后面都磨了去只留下前面很短的一段然后在槽里吸上两块强磁以保证铁屑出来能被吸住,钻一段就退出来清理一下,要是精度高还可用铰刀以同样的方法来做,孔大了就不太好办了,只是个人愚见还望高手们指正

网友:
可有其他什么特殊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加工完之后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