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英雄:钣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我想用6mm(或是5mm)厚的钢板(冷轧热轧均可)折成一个槽钢(国标上的尺寸都不合适),内口宽90mm,折边高度90mm,请问一般的钣金厂能办到吗,本人钣金知识欠缺,求教了!

网友:
长度多少?  一般来说2米以下没什么问题 ,2米以上就看折弯机压力够不够了,模具就用大弯刀模足矣

楼主:
长度1.2米,等边槽钢。我问了一个钣金厂,估计那哥们也不太清楚吧,说有难度……

网友:
大弯刀耐压不够!

网友:
用比较薄的直箭刀(刀厚度10~12mm左右),可能会有轻微碰撞,但不影响最终效果。建议选用折弯能力在160t左右的折弯机。看你对外部圆弧是否有要求,6mm板材对应36mm下模,要用好板子,不然的话,折弯后板材外部会断裂。我玩过这东西的,耐心耐烦可以搞出较高质量的产品。

网友(点评):
这厚的板要用48的下模。160T折床不费力。可能会碰刀。

网友:
楼上很专业,如果两边低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用普通的模具就可以,不然用弯刀的话,强度是差点,但肯定能做出来的。

网友:
折这个有些上模可能会干涉,鹅颈型的上模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折弯R如果太太小折弯完了背面可能会裂开,折弯R最好大于等于板厚,V型模一般是6-8倍的板厚,加载压力应该是1CM 不能超过1T,所以还要选择合适的折弯机

网友:
不好做, 人家不会应为你的一点小活, 在做个模具的

网友:
160吨的就可以的

网友:
我有大弯刀啊!R4.5的,材料好没问题的,我的机器是350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