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b机床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4):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是GSK980TDb机床;
1,在输入程序中如果是整数用不用加小数点。有没有哪个参数可以设定?
2,试切对刀加工后,重新开机要不要重新对刀?

网友:
我的这台可以不用小数点。第2个问题,不用,回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谢谢。。。  呵呵 以后有问题还向你请教。。。

网友:
TDB是以前的改进版本,应该和TD 是兼容的,
不知道现在的改进版本的精度,还有按键灵敏度和以前的比有没有实质性的高?

网友:
是床子厂家没有调好马.一般都可以啊

网友:
告诉你一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有能用小数点的地方都用小数点!我现在就一直都是。不会错的!走到哪都行!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个习惯!

网友:
要求回零的一定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