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干过这么大的螺距,数控高手看看!

楼主(2011-08-04):
今天我们厂子让我加工一件分度锥,直径40导程192,螺距64,三头的,牙宽6,我没干过这么大的螺距。
请高手指点指点,我操作的是法兰克,6150TD

网友:
一样的干,只是刀具要改变一下,装刀要斜着装

楼主:
应该多少转,用G92还是G76详细点谢谢

网友:
建议还是上四轴加工中心铣出来吧,这样刀子都没法磨,没法装

网友A:
呵呵,才192就没法磨啊,我最大做过1.5米的螺距,是不是不信啊,哈哈,刀一样的磨,但要做个夹具,夹刀的

网友(点评):
呵呵,那已经不叫车了,跟刨床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做一个旋转刀柄,让刀具顺着螺旋升角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才192就没法磨啊,我最大做过1.5米的螺距,是不是不信啊,哈哈,刀一样的磨,但要做个夹具,夹刀的

敢问刨床能加工出螺纹,头次听说

楼主:
我今天编了段程序,咋车出来的螺距小那么多,用G92车的,转数150,

网友(点评):
我认为是,转数的问题。转数太高了,说的不对忘见谅

网友:
  果真是与众不同。

网友:
转速应该放多少啊  和螺距有什么关系啊 谁能给个公式啊  谢谢了啊

网友:
你那机床应该做不了   这么大的螺距 应该是专用机床做的  跟主轴编码器有关  你可以试一下你机床在最低的转速下  能做多大螺距的螺纹

网友:
导程*转速的值如果大于数控系统最高加工速度就加工不了,需要降低转速来适应机床的参数设置!

网友:
车这么大的螺距要打低速,要不然Z轴进给速度超过机床设定值

网友:
你的牙宽 是什么意思!!梯形螺纹吗

网友:
螺距大了,床子转快了就反应不过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才192就没法磨啊,我最大做过1.5米的螺距,是不是不信啊,哈哈,刀一样的磨,但要做个夹具,夹刀的

一句有用的没说,除了显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做,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