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内锥台)

楼主(2011-08-04):
请问这个零件的内锥台如何加工?

楼主:
主要是内孔太小,用镗刀太慢,费刀,能否用铣刀铣出这个形状,锥台尺寸没有太大的要求

网友:
如果量大,精度不高,可以用锻打成形,线模那种

楼主:
不行的,粗糙度、形位公差有要求的

网友:
什么材料的

楼主:
A3 (Q235)或45号钢都可以

网友:
你是个___这种形式一般不会设计成这样,只要加工好孔,在中心钻个小孔装配上一只带锥度的轴就完成了,工艺简单了。

楼主:
大路朝阳   你说的啥意思?能清楚点吗?这个设计是客户的,没有办法去改变

楼主: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吗?

网友:
如果不能改变,只好用一只二刃的键槽铣刀改一下,也可以。

网友:
不如先用钻头

楼主:
2刃的键槽铣刀如何改?目前我们的工艺是先用钻头钻一定的深度,再用白钢刀磨成成型刀,切进去,但是效率太慢.考虑用三刃的立铣刀.工艺为,先用钻头钻一定的深度,然后用铣刀铣进去,自然留一下一个小锥台.还在考虑中,想请各位高手给点见解

网友:
用两刃铣刀,两刃中心磨破,达到要求的尺寸角度,磨的时侯用75度的砂轮反装。

网友:
城风说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一句话,专用刀!

网友:
用两刃铣刀,中间用线切割割一下好了。

网友:
弄把成型铣刀直接锥进去不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