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前苏联制造电机轴瓦突然温度升高,请教

楼主(2011-08-04):
轧钢厂前苏联制造电机轴瓦突然温度升高,换过以后20分钟马上温度升高,请问是什么问题?电机也检查了,电机也都重新打开找正了,工作辊也脱开转电机,可是瓦还是温度直线上升。请教大家,严重影响生产了!

网友:
先脱开,单开电机,没有问题再联上试,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
1,润滑系统故障,压力不够,或流量不够,

2,轴颈损伤,有些是已经有裂纹,压力区无法建立油膜压力,

3,轴磨损,比如圆度不够了,轴向有明显锥度,导致失压,

4,电机严重轴向窜动,

5,前后轴承不同心,严重卡

楼主:
谢谢回答,脱开电机单转了,没有用

楼主:
电机都重新打开,重新找平衡。瓦也刮了,还换了一个瓦,还是转一会温度直线上升。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是邪门了

楼主:
请问兄弟有没有电话,咱们技术交流一下,我是头绪都没有了。我看你是高手啊

网友(点评):
你要在别人的帖子下面点击“回复” ,这样他会收到提醒的。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在现场,15分钟肯定处理完了,一杯红酒肯定喝不完,我从来不信什么都正常,什么都找正了,就是不能转,那个联合减速箱哥们也是说,啥都正常,就是打齿轮,一打打好多根都不能解决,阿拉从来不信这些小东西能邪了,能见鬼!

楼主:
兄弟可否留个电话,我 把情况给你说一下,帮我分析一下,一看是高手啊

网友(点评):
把你问题说全了,阿拉一下就告诉你怎么玩!保证一次玩好,绝不打妄语,不骗你,哈哈,你找人处理,要一大笔银子,阿拉分文不要,保证玩好,哈哈

楼主:
前苏联制造4200千瓦直流电机,上辊连杆中间负荷端2号轴瓦瓦温高,转不住,运行十分钟就研瓦。我们找水平,刮瓦,常规的我都弄了,就是不行,大侠求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可否留个电话,我 把情况给你说一下,帮我分析一下,一看是高手啊

前苏联制造4200千瓦直流电机,上辊连杆中间负荷端2号轴瓦瓦温高,转不住,运行十分钟就研瓦。我们找水平,刮瓦,常规的我都弄了,就是不行,大侠求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苏联制造4200千瓦直流电机,上辊连杆中间负荷端2号轴瓦瓦温高,转不住,运行十分钟就研瓦。我们找水平, ...

兄弟,你在不?我刚申请的还不大会用,昨天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我在这上面打字一时半会说不清,阿拉实在是没有好办法了。你可有电话,如果方便我打电话给你说,好不?回上海我请你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润滑系统故障,压力不够,或流量不够,

2,轴颈损伤,有些是已经有裂纹,压力区无法建立油膜压力,

兄弟,你在不?我刚申请的还不大会用,昨天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我在这上面打字一时半会说不清,阿拉实在是没有好办法了。你可有电话,如果方便我打电话给你说,好不?回上海我请你吃饭

网友(点评):
你这么玩,把你实际的布置图发上来,标上尺寸,详细点,以便阿拉给你详细分析,再把你刮瓦的数据、间隙值,贴合率,轴电压,这些数据都发上来,数据详细,阿拉告诉你怎么玩,明确的!但得上班以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在不?我刚申请的还不大会用,昨天没有看到你的留言。我在这上面打字一时半会说不清,阿拉实在是 ...

我们这边的叫法可能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能说明白不。瓦顶77-80道,轴颈600,间隙值瓦背(-10)-(-20)道,取-16道,贴合率不知道是什么,能否详细说。轴电压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地刷我们都给改造过了。布置图我想想办法。弄了5天了,一点都没有好转,明天我一直在线,有更多数据我再发给你。还有,现在我在瓦座底部加垫,从20道加到65道,但是还是瓦热快,不知道这个做法有用没有。其他我也查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做啊!轴是否检查了?水平是否做了?轴电压到底是多少?都要有数据啊?不能说应该没有问题,许多事情都是说没有问题,但一定有一个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叫法可能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能说明白不。瓦顶77-80道,轴颈600,间隙值瓦背(-10)-(-20)道 ...

轴检查什么?明天打算测3点。水平早就做了。轴电压肯定没问题

网友(点评):
轴是否有裂纹?有明显磨损痕迹,润滑压力是否够?油黏度是否合适?电机气隙是否符合原始标准?轴电压到底是多少?都要数据,这么简单个东西,只要所有参数找一遍,肯定就什么毛病都好了,你看我与齿轮箱哥们对话

楼主:
问下你说的检查轴是不是检查电机的轴?检查什么东西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下你说的检查轴是不是检查电机的轴?检查什么东西都?

你说的事瓦的轴吧。都查了,都和要求的数据对比了,有点误差的我们技术工人都调了,现在没有任何误差了。轴电压也测过了,没有超。

网友(点评):
上班以后,我一项一项问你,逐条问你,这东西本身没有多复杂,阿拉玩的多了,轧线哪个设备阿拉都知道,没有遇到处理不了的东西,肯定有一个东西你没有玩透,或者忽略了一个关键东西,关键数据想当然了,没测量

网友(点评):
男的有人这么仔细回你,楼主自己还不愿意仔细点回答问题,一直说没问题,没有超,人家就要个数据,有什么很机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事瓦的轴吧。都查了,都和要求的数据对比了,有点误差的我们技术工人都调了,现在没有任何误差了。 ...

杨天测量误会了,我没有保留任何东西。实话说,我是在为我父亲问,我不懂得专业术语,他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发,那位大哥问我的数据我都回答了,他让我检查的轴什么的我也都告诉我父亲检查了。真的是没有超出标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事瓦的轴吧。都查了,都和要求的数据对比了,有点误差的我们技术工人都调了,现在没有任何误差了。 ...

大哥,我刚刚到家,你在么?我级别太低,每个小时只能发送4条消息,方便把你qq给我么?我加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润滑系统故障,压力不够,或流量不够,

2,轴颈损伤,有些是已经有裂纹,压力区无法建立油膜压力,

请问大侠初轧机上的转子磁极连接线断了是怎么回事?先前的轴瓦修好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初轧机上的转子磁极连接线断了是怎么回事?先前的轴瓦修好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原因啊?

转子连接有问题,会引起电机磁力中心的偏移,造成气隙变化,气隙超差会引起电机运转偏载,破坏油膜厚度,这是常见损害轴瓦的故障,必须先解决了,才能继续研究轴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连接有问题,会引起电机磁力中心的偏移,造成气隙变化,气隙超差会引起电机运转偏载,破坏油膜厚度, ...

我又没有说明白,先前的是精轧机上的轴瓦修好了,刚修好过钢后,初轧机又坏了,初轧机上的转子磁极连接线段了,我想问大哥是什么原因造成连接线断的,又停产了。
另外,先前的轴瓦热是因为瓦背比较粗糙用磨石弄弄就好了,还有轴里的油有颗粒,和大哥说的都差不多,真是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没有说明白,先前的是精轧机上的轴瓦修好了,刚修好过钢后,初轧机又坏了,初轧机上的转子磁极连接线 ...

修好就好,瓦背要贴150度角,每寸有5个接触点,这就可以长期使用,凑合还会有问题的,油要彻底过滤,不能凑合,

线断了,有多种因素,烧断的,长期腐蚀,震动疲劳,过载,都有可能,这个必须修好,否则没的玩,

网友B:
佩服998大虾的耐心!少见了!

网友(点评):
这是比较大的设备,而这类轧钢厂许多设备都非常陈旧,但规模也不能说小了,与一般小作坊还不一样,停一小时,损失巨大,停旧了,炉子里的坯子就烧坏,一旦厂子解体了,大量工人失业,不同于一般小作坊阿,

网友(点评):
学机械,先学做人。之前师傅说的。大量工人失业,998有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998大虾的耐心!少见了!

哥哥真是有爱心,事实的确如此,事关重大啊。和前面精轧轴瓦坏有没有干系呢?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四个人干活,结果活给三个人干了,也就是超载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瓦背要贴150度角,每寸有5个接触点,这就可以长期使用,凑合还会有问题的,油要彻底过滤,不能 ...

哥哥真是有爱心,事实的确如此,事关重大啊。和前面精轧轴瓦坏有没有干系呢?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四个人干活,结果活给三个人干了,也就是超载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修啊?我父亲都要气炸了,现在才体会父亲的不易,也非常感谢你这么耐心的帮我回复,如果有机会交个朋友,哥哥赏脸让我请吃个饭。

网友(点评):
还是赶紧处理问题吧,其它都是次要的,你爹挺不容易的,你这些天甭乱跑,把这个赶紧处理掉,对轧钢厂,这是大问题了,假如要抽转子,肯定要损失一大把银子了,阿拉玩轧钢年头久了,什么都见过,忙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真是有爱心,事实的确如此,事关重大啊。和前面精轧轴瓦坏有没有干系呢?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四个人干活 ...

如果仅仅是接点有问题,就比较好办,处理也快,假如线圈有问题,或绝缘都有问题了,就得看问题多大了,不行的话,就得抽转子了,这个就问题大了,先把人手准备好,把吊装架子,垫木都预备好了,抽出转子看了,现在说不了,假如阿拉在现场就知道大概多久可以处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接点有问题,就比较好办,处理也快,假如线圈有问题,或绝缘都有问题了,就得看问题多大了,不 ...

转子是抽出来了,经过上次轴瓦问题的修理,技术工人有些打怵。他们应该知道怎么修吧,你要是在现场那肯定行。我这么诚恳的想交你这个朋友,一点都不给我面子。这个与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感觉在网上这么多天居然有人会这么详细的帮助我解决问题,我心里很开心。打个电话道声谢也应该的呀!老哥人在上海还是宁波?嘻嘻,阿拉想认识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子是抽出来了,经过上次轴瓦问题的修理,技术工人有些打怵。他们应该知道怎么修吧,你要是在现场那肯定 ...

有技术工人,肯定应该会修,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技术问题,修的量不大,基本不用作平衡试验,修的地方多了,要做平衡,再检查其它有无损坏,重新打绝缘,这些都要玩好了,气隙要重新调整了,气隙偏差一定要控制住,否则还得烧瓦,这些都要注意了,好好玩,不会有什么问题,赶紧复装,避免损失,这才是你要关注的东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工人,肯定应该会修,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技术问题,修的量不大,基本不用作平衡试验,修的地方多了, ...

谢谢你了,我不知道我父亲现在工人修什么样了,希望尽快修好吧,希望能与你成为朋友。另今后有技术上的问题还要请教你哦。谢谢大哥!

网友(点评):
不必客气,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举手之劳,甭客气,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

学习什么?学习老板为啥急着修!因为它是大东西,关键的东东,停不起也坏不起,还经常修不起!

这些在小东东上面很难看到,就是你想把它弄清楚,别人也会鄙视你!

为什么?这个小东东,直接换个试不就得了?一个不行,换十个,十个不行,全用进口的!郁闷么?

网友:
2266998这个兄弟也忒狠了。没到现场就能整出这么一大堆,太牛逼了。我们厂每次轴瓦烧了,就得停产24小时以上,内部解决不了,都是请外面的人来搞,银子花了不少,关键有时候还搞不好,过几天温度直线上升。有时候庆功酒都喝了,杯具的一说!我要是有你这水平,就牛逼了,呵呵。不过,我还是新手,连瓦都没刮过。悲催!!!

网友:
佩服大侠玩技术的态度

网友:
确实佩服。除了佩服久久发大侠的技术,更佩服的是其热心。
俺要是会修这个,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把事情解决了,一定会弄点辛苦费。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有趣啊,技术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几句话的事情,哪有那么复杂的,复杂都是被弄复杂了,你这个弄点辛苦费也有趣,这类问题,都是直接告诉人家,要弄,就没有弄一点的,哈,少了,没法弄,谁也不会要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电路部分--线圈发热啊

网友(2011-09-15):
非常值得学习。
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检查一下液压站的压力稳定不,轴瓦液压的油管有没有漏油!!
估计是油膜没有形成!
再确定一下轴的水平度,两端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