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散热器焊接,请教

楼主(2011-08-04):
铝不导磁,请问铝型材散热器能用感应加热设备焊接吗? 如果不能,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之前我需銅钎焊時,他們的連續爐專門應付鋁材,尤其原本購爐時也專門為了鋁散熱器焊接加工,但現在幾乎已沒有這種加工生意了,只剩下銅和不鏽鋼的钎焊,原理是在焊接處塗上需要的成分比例的化學成分膏狀物質,經過設定好的各階斷溫度達到焊接目的,外觀漂亮又可達密封的壓力要求,雖然這種加工已較少,但這種爐的加工還是有的,在你的附近找找這種钎焊爐工廠看看吧!

网友:
我可以焊接的,下图就是我焊的一飞机扶手,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