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心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1-08-04):
请教各位大虾,需要做图中红色标注2尺寸的同心度测试检具。
2个孔是相通的,一个是42.005+0.025,另一个是27.2+0.033,同心度是0.05

我想做一个一体式的光杆塞规,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塞规尺寸怎么设置呢,是走上公差还是下公差?

如果一体式塞规无法检测,该如何设计?

谢谢!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可以做一个同轴度检具
根据图纸,你可以将公差放到上限,如果做的正常的话,你的检具基本上检出来的都是良品。
因为你的产品公差和定向定位公差相差很大,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的产品孔径没问题,孔轴线直线度没问题,那基本可以免检垂直度和同轴度了。

楼主:
我做了一个大小头的塞规,大头做42.00,小头做27.192,小头长度90

用三丰的三坐标检测2个成品,一个显示同轴度0.07,大于0.05不合格,另一个同轴度0.045

但是用定制的塞规检测,都能顺利通过,请问是为什么?

定制塞规的尺寸精度在0.002,同轴度也在0.003

请问为什么不能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大小头的塞规,大头做42.00,小头做27.192,小头长度90

用三丰的三坐标检测2个成品,一个显示 ...

这个是TRW的图纸吧,你算一下由于孔径圆度变化,体现在70mm长的位置,会变化多少。稍微一点变化,同轴度就变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大小头的塞规,大头做42.00,小头做27.192,小头长度90

用三丰的三坐标检测2个成品,一个显示 ...

三坐标测量点结果给出来,不同轴,最大方向偏离多少?孔径多少?

网友:
你好,影像测量仪可以测量,但是精度偏差稍微高点,估计在0.02左右

网友:
版主根据图纸直接给个设计方案不就得了 就根据这个来加工不就得了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啊 我什么都不懂 哎

网友:
学习了,谢谢,我现在需设计螺栓的垂直度和同心度的检测,苦恼那啊,不知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