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心度检测

楼主(2011-08-04):
请教各位大虾,需要做图中红色标注2尺寸的同心度测试检具。
2个孔是相通的,一个是42.005+0.025,另一个是27.2+0.033,同心度是0.05

我想做一个一体式的光杆塞规,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塞规尺寸怎么设置呢,是走上公差还是下公差?

如果一体式塞规无法检测,该如何设计?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下的回答

网友:
做两体的,一边轴一边环(轴和环配合使用),公差走下差,轴和环的间隙为0.05,配合使用,即能检大小又能检同轴

网友:
3#说的我不明白,能否在详细解释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三楼说的还可以,不过环应该是两个,一通一止就对了.

网友:
最简单,最直观的还是打表,做一个花盘,留一凸台,定位锁紧,另外一孔打表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案以另一孔定位锁紧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打垂直度,同轴度

游客

网友(2012-05-31):
我赞同这种说法,简单适用

网友(2011-08-05):
同意3楼说法,环要等于或高于孔深,轴可在左端作凸台与环相配,环及轴要等于或高于相应孔深,凸台适当缩短。

网友: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8069-1998功能量规,你可以受益匪浅

网友:
只要一次全部加工出来,应该能保证在0.05以内,用千分表在平台上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见解“做两体的,一边轴一边环(轴和环配合使用),公差走下差,轴和环的间隙为0.05,配合使用,即能检大小又能检同轴”

网友:
      建议用同心度塞规(一体式),这种塞规虽然结构古老但非常实用。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因此1.必须以孔尺寸合格为前提;2.只有一个规(没有通、止之分),通过为合格,通不过为不合格。

网友:
感觉11楼的好,我们厂就这么做的。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倒是觉得这个尺寸有意思。42.005公差0/+0.025,且轴线垂直度要求也只有0.05,这个42.005看着好是尴尬,楼主能解释下吗

楼主:
我做了一个大小头的一体式塞规,大头做42.00,小头做27.192,小头长度90

用三丰的三坐标检测2个成品,一个显示同轴度0.07,大于0.05不合格,另一个同轴度0.045

但是用定制的塞规检测,都能顺利通过,请问是为什么?

定制塞规的尺寸精度在0.002,同轴度也在0.003

请问为什么不能检测?

网友A:
   因为你不清楚同心度塞规的原理。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不清楚同心度塞规的原理。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 ...

      建议用同心度塞规(一体式),这种塞规虽然结构古老但非常实用。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因此1.必须以孔尺寸合格为前提;2.只有一个规(没有通、止之分),通过为合格,通不过为不合格。

你前面也说做一个同心度塞规,但是具体怎么设计呢?

为什么我做了还是检测不了?

楼主:
没人帮忙吗?

急啊

楼主:
跪求达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用同心度塞规(一体式),这种塞规虽然结构古老但非常实用。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 ...

参考“量规设计手册”  (作者:刘巽尔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 1990年出版)设计。

网友A:
     再强调一下: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因此不能用同心度塞规时和其他量仪测出的“同心度的绝对值”比较,时常有矛盾。关键是你们没有深刻理解“装配性量规”的含意。希望搞工艺和搞设计的人员好好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强调一下:同心度塞规实际是保证设计要求装配性的量规(它不能保证同心度的绝对值)。因此不能用同心 ...

那该如何来设计这个产品的同心度检具呢?

跪求指点

网友:
    参考“量规设计手册”  (作者:刘巽尔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 1990年出版)的"第六章 位置量规"设计。

网友:
用CMM三坐标来测量,这个不是很难的

网友(2013-08-28):
本公司专业生产各类 量具 仪器类产品   如: 百分表   千分尺    卡尺     硬度计   涂层测厚仪  同心度测量仪  推拉力计  粗糙度检测仪  各种测试台   联系方式: 0577-57151862      杨:18042549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