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表面磷化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4):
42GrMo和35GrMo 是  怎样磷化 效果 比较好 ?  是在常温下 还是  高温下, 还是喷涂?
请教方法,谢谢!

网友A:
磷化效果较好的话应选择在高温下表面处理

网友:
高温的温度具体是多少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化效果较好的话应选择在高温下表面处理

请问具体 怎么操作 ?

网友:
以前看过书,好像还记录了,可惜找不着了。如鲠在喉。

网友:
应该是高于80℃,不超过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