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可以加工凸轮吗

楼主(2011-08-04):
各位师傅:可以在数控车上编程加工凸轮吗?我是加工凸轮轴的,请指教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

网友:
最好是把图给出来,以方便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
没图也不知道啊   发个图看看哦

网友:
用加工中心好加工,或者用复合机。

网友:
凸轮轴的凸轮是铣的,旋风铣。

网友(2011-12-18):
可以用数控单刀车加工。

网友:
可以,但对数控系统要求很高,只有高端系统才能做,比如发那科的31i,而且调试很麻烦~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可以成为国家重大专项来研究了~

网友:
应该不行,形状太复杂

网友:
如果折腾一番 可以的。。不过精度我看不怎么样··

网友:
主要看你是那一种凸轮,

网友:
可以做,我用的OKUMA系统,要四轴的才行,说白了就是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