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电火花打孔机加工吗?

楼主(2011-08-04):
请教

直径1.5至2.5MM公差0.005以内,深15的通孔如何加工?

可以用电火花打孔机加工吗?材料是2CR13的。什么方法又快又好又经济?

网友A:
慢走丝加工就行了,打孔机加工的公差肯定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加工就行了,打孔机加工的公差肯定保证不了

请教,慢走丝加工一个孔要大概多少时间啊?一个零件上有20个孔,太慢了也不行。线切割我不太熟悉。

网友(点评):
线切割很慢的,首先你要打孔,才能放得进钢丝,精度那么高慢走丝又很慢,效率很低,电火花加工的话,要用贵的瑞士进口的才好用,价格很贵500左右一台机,我觉得用钻头钻效率快价格便宜,你的精度我的钻头能达到。

网友:
你好!你的困难我可能帮你解决,用我的钨钢钻头,德国进口此公司微型钻头是世界一流,他们专门研制一款加工部锈钢的钻头,精度最高可以达到0.002,最小钻头直径可以做到0.03大,可以按你的要求来做钻头,效率很高价格也不是很高。目前我们的钻头用再内燃机喷油嘴加工 精密手表行业 笔头行业,联系方式13510812112qq2276625805白生。

网友:
慢走丝                 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