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很多直径1.5钢针快速地固定在铝板上?

楼主(2011-08-05):
最近有个新的想法,看能不能快速的把钢针植在铝板上面?植针范围在1000*30,钢针直径为小于或等于1.5mm

要求:

1、针跟针之间距离为4.5左右,且针对排列一致(要求针对间距精度为正负0.02mm)
2、整个针面总高极差小于0.05mm,总高在12mm至6mm之间。
3、整个针板不容易断裂,钢针固定牢固。
4、铝板可以用其它材料代替
5、植针要快。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有没有现成的工艺可以借鉴的?

网友:
可以考虑,高温加热植入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行刑用的?

楼主:
高温加热植入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电路板 上焊接电子元件的过程

网友:
先将铝板,按要求冲孔。刷胶,再将小针植入。凝固后即可。

网友:
见木工用大钢排钉枪钉木头没。只是那个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电路板 上焊接电子元件的过程

如果用自动焊锡机的 话,如何 植入钢针?焊接后能否牢固,还有那个总高极差能否保证?

楼主:
最近请教了老工程师,利用7楼植入的方法,植入用U型针(可以订制),铝板可以换成橡塑材料,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针板分两层,第一层用不锈钢板,算好针留在外面的尺寸,第二层用电磁铁板。下面用铸铁的平板加热铝板到 ...

你好,谢谢你提供的方法,小弟愚钝,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再次感谢。

楼主(2011-09-09):
用高温机植入钢针,但铝板会不会变形,钢针经过热处理,在HB730至790,会不会 产生退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