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这种凸轮装配?

楼主(2011-08-05):
怎么实现这种凸轮装配啊,那位高人帮我解答下?

网友:
1、凸轮与其所在的轴是如何装配的?
答案可以是键、花键。

2、凸轮与滑块的装配?
从建的模型来看,是双端面凸轮,与凸轮相配的从动滑块需要往复运动,所以滑块与凸轮接触点可以设计成滚轮式(以降低摩擦阻力),也可以是圆弧的(摩擦阻力大些)。如此,建议滑块触点应与凸轮接触,以减少机件运动过程中的冲击和噪声。
当然凸轮也可以设计成单面凸轮,滑块轴上设有回复弹簧,使滑块始终紧贴凸轮。滑块的回复运动是靠回复弹簧来实现(如内燃机气门),这样凸轮的加工就可简单些。

不知妥否,望酌情而定。

网友:
双端面凸轮和单面凸轮各有什么特点,该如何选用?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的凸轮是怎么画的啊!关键是toolbox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昨天我也想做个这个仿真,但是就是不能沿曲面运动

楼主(2011-10-29):
利用包覆命令,先作出凸轮曲线,再包覆。但怎么装配?急待解决!!!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