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FLOW高压配件的损耗图

楼主(2011-08-05):
高手分析一下,什么情况造成这种影响的。
里边柱塞的问题我大概知道原因,不过那两个高压缸的磨损暂时还不知道原因,如果说是因为装夹问题,我觉得使用FLOW一年了,两台设备,在装夹上不会出现问题,这个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还是不知道根本问题在哪,给解析一下……
图片上传不上去,帮帮忙。。

网友:
这种陶瓷杆是什么规格的呀,,怎么好像很长似的,,

网友:
看样子是因为摩擦制造成的, 是不是密封圈磨损, 又没有及时更换, 令陶瓷杆和泵的不锈钢零件摩擦?

楼主:
回复2楼,什么型号还真不知道,是FLOW机上的;
胡司令您说的磨损没错,问题应该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可能是装夹时没装好,因为拆下来时,发现动态密封是歪着的;
然后您再看一下那个高压缸是怎么造成那种情况的??

网友:
不一定是没装好, 有可能是输入的水温度高, 没有起冷却作用, 令密封过软。
原因是增压泵本身在生产高压水时, 有大部分能量转化为声能和热能。 如果冷却不好, 很容易软化密封圈, 使密封圈失去密封和固定陶瓷杆运动方向, 从而制成摩擦。

楼主:
恩,对,有道理,FLOW现在的水温一般在82-85度之间,可能不太低,也是个关键问题,以后得加强注意一下。。
那你觉得我那个高压缸的原因在哪??

网友:
司令很囧啊,呵呵,因为他是卖OMAX的。

网友:
你使用多少小时,换2根活塞杆。我也换2根

楼主:
一千八百多小时

网友:
呵呵我5000小时换的,够本了

网友:
定位出问题了吧?密封磨柱塞?

网友(2011-12-20):
一个可能是柱塞的原因:
检查一下陶瓷杆的表面是否有气孔,表面粗糙度是多少还有柱塞的圆柱度。
柱塞上的痕迹都是密封圈颗粒进入陶瓷柱塞微观气孔形成的
表面粗糙度不够好的话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柱塞圆柱度不够好也会加大对密封圈的磨损

其次考虑陶瓷柱塞和密封圈的安装问题

另外你工作压力是不是超出这台机器规定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