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传动与控制系统——液压控制,请教

楼主(2011-08-05):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不是很懂机械,正在研究海事传动控制系统元件,研究到液压控制系统。
想请教各位专家:

挖泥船或者一般的甲板机械当中,液压动力系统中的元件配比关系。比如——液压动力站、控制阀组、液压泵、油缸、马达减速机、控制阀、蓄能器都有几个?根据船的吨位不同是不是数量也不同?希望得到详细的解释。谢谢各位啦!
初出茅庐,见笑了!

网友A:
这些东西没有严格的什么配比关系的,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工况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没有严格的什么配比关系的,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工况来确定的

首先谢谢您!但是我想通过知道液压系统中各个元件的数量来推算市场能够容量,拿散货船来举例,1—3万吨、3—6万吨、6—10万吨的散货船它们的液压系统中各个元件的个数陪不关系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市场容量=船舶各个系统中液压元件的数量*船舶中各子系统的数量*船舶数量
那挖泥船的液压系统元件配比关系与散货船的液压元件配比关系有什么区别?挖泥船的液压系统元件的个数又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