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成型,求助

楼主(2011-08-05):
需要大家帮忙,产品如图,现在要将2mm厚500mm*250mm(成品尺寸)的铝板,冲成不规则的4种凸点(40mm高6mm,30mm高5mm,20mm高4mm,10mm高3mm)。四边留30mm平整的空边,想知道用什么模具,用冲床一下冲出来,还是用数控冲一个点一个点的冲,如果用冲床,模具怎么开,腐蚀模具,还是另外什么办法,冲了后,是否会有荷叶边,待高手!!!

网友:
直接一次冲压成型 ,60T的冲床

网友(点评):
一次做不出来,板面会扭曲的很厉害,因为你没有计算各处的收缩情况,看着简单的东西,不简单啊,有技术啊

网友:
零件本身尺寸不大,可一次冲压成型,凸点与平板过渡的地方应该是要圆弧的。

网友:
如果你大批量的东西都是这一个形状,肯定冲床冲是最快的了, 如果这个形状不是定死的,自然选转塔冲

网友:
这个东西转塔冲做不来吧。。。。只能是用一个模具一次压出来。

网友:
模具一次压出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转塔冲应该要开4个模具,好处是位置比较灵活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 应该用普冲

网友:
会变形的,拉伸的太大了,最好一次性出来

网友:
开模具一次成型,最后切边

网友(点评):
小兵同志的头像很给力!

网友(点评):
凸点离边缘都有一定的距离,压料板够力的话也许不会变形吧。

网友:
要是东西不大的话,开一个普冲的模具一次成型的啊,那样最好,只是价格高点

网友:
期待结果呢?我试过1.5的铝板,凸包高度不过只有1.6,到边缘的距离最小是2.5,结果有变形情况.

网友:
热压成型呢?即先把铝板加热一定温度(整体的),然后再上液压床上一次成形!怎么觉得有点像我家热水器的外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