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要设计的一套齿轮系统,大侠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1-08-05):
   这是我要设计的一套齿轮系统,齿轮A固定,齿轮B、C和转盘D绕中心O转动。
问题一;当A和C的齿数相同时,理论计算齿轮C转速为0,但我在SOLIDWORKS中做模拟运动时发现C有转速。

问题二;当A和C的转速不相同时,假设转盘D逆时针转动,那么C是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补充内容 (2011-8-8 11:16):
问题二修改下:当A和C的齿数不相同时,假设转盘D逆时针转动,那么C是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网友A:
1.转盘D成为行星架,所以Za=Zc,但Nc不会是0
2.应该是顺时针。

不知道对否?

网友:
1.r(A)+r(B)=r(C)的时候自转的n=0
2.可能顺时针,也可能逆时针,看半径关系

楼主再试试,看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概念不清,有自转w,但看上去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盘D成为行星架,所以Za=Zc,但Nc不会是0
2.应该是顺时针。

谢谢大侠的分析,如果Za=Zc,Nc=0(机械原理书上有这么一个结构,书上说是0) 。 再补充一点,齿轮A是静止不动的

网友(点评):
肯定是哪有问题,不然不会不相符。A是静止不动的,B,C,D都绕中心转动

网友(点评):
另外可能书上的Nc=0是说C的自转转速为0,即C上距离中心最近的那个点始终是最近点,楼主看到的是什么现象?

网友:
问题一;当A和C的齿数相同时,理论计算齿轮C转速为0,但我在SOLIDWORKS中做模拟运动时发现C有转速。

当没有中间齿轮B时,齿轮A与C啮合,齿轮C确实会转速为O.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分析,如果Za=Zc,Nc=0(机械原理书上有这么一个结构,书上说是0) 。 再补充一点,齿轮A是静止 ...

Nc=0是自转速度为0的意思,我本意是想它的自转速度为0,可现在它是转动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SOLIDWORKS出了问题

网友:
问题一;当A和C的齿数相同时,理论计算齿轮C转速为0,但我在SOLIDWORKS中做模拟运动时发现C有转速。

你肯定搞错了,三个齿轮啮合在一起,要动一起动,要不动都不动,除非你的齿断掉

问题二;当A和C的转速不相同时,假设转盘D逆时针转动,那么C是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谁也不知道你的转速关系,也不知道你A、B、C齿轮原来的旋转方向,如何判断齿轮旋转方向?

网友:
型芯齿轮。
Wb=Wd*(Za+Zb)/Za
Wc=Wd*(Za-Zc)/Za

很明显Za=Zc时候,Wc=0.
Wc的转动方向取决于Za-Zc的值是正还是负数。

网友:
简化格式。

网友:
这有点像我们公司的一个机构
已知条件:1.A相当于主动齿轮且旋转中心是O;
               2.D可以绕O转动;
它们的运动情形分析是:当A转动B会跟着转动;但C与D的运动相关的, 当D可以360度转动时C就不能转动(即速度为0); 但是若D不能旋转360度时比如转120度就停了,那么C在D转时速度为O,当D停止时C的速度和A相同(此时B为一介轮作用了)

网友:
把运动参数设置正确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弄明白,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下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当A和C的齿数不相同时,假设转盘D逆时针转动,那么C是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弄明白,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下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当A和C的齿数不相同时,假设转盘D逆时针转动 ...

顺时针旋转!A固定,D逆时针旋转时,B逆时针旋转;又B、C啮合,所以C顺时针旋转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大侠能不能分析下怎么得出这个结果的

网友:
A固定,如果D逆时针旋转,那么B也逆时针旋转;又因为B、C外啮合,所以C为顺时针旋转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给整个系统加一个顺时针转速,这个转速大小和D的转速大小相等。这样D就静止不动,A有个顺时针的转速,由此可得出C为顺时针旋转

网友(点评):
你想的太复杂了,B的转向是关键!明白我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