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1.9mm厚的45#圆形钢片,硬度淬不上去!

楼主(2011-08-05):
昨天做的一批1.9mm厚的45#圆形钢片,棍棒炉里一区840,二区820,三区820;油淬,300度回火,要求硬度44~48.
打硬度差太多,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
钢片上油很多限位孔,二次淬火会开裂?

网友:
45#钢属中碳钢,油淬肯定达不到硬度要求,用水淬吧

网友A:
楼主可去查一下热处理手册关于45#淬火的工艺要求,别想当然啊

网友B:
45#钢为了防止开裂,可以用盐水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为了防止开裂,可以用盐水淬火。

二次淬火对工件的影响大吗?我们打算进行二次淬火,就是担心会开裂,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45#油淬应该是不行的,再烧也是不好,建议报废吧!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学习了啊

网友:
可以考虑表面渗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去查一下热处理手册关于45#淬火的工艺要求,别想当然啊

没错,最好查一下手册再下决定

网友:
如果你非要补救,就先退火,然后渗碳,再按正确的方法淬火

网友:
可以看看热处理手册,那有45钢的各种热处理工艺和处理后的性能,根据性能再定工艺

网友(2011-09-06):
1.9mm厚的钢片打HRc?
应该打HV吧。
奥氏体均匀化后等温处理水淬,这么薄的东西裂不了,先试一下。

网友:
热处理工艺不对。